单片机怎么实现自动称重并在超重时报警,重量上限通过键入

楼主(2021-01-06):
(无正文)

网友A:
在站内搜索电子称三个字就有不少!

网友B:
这不就是个比较器的问题嘛,数字比较器。有程序完成。

网友C:
一般比较简单的都是通过压敏电阻实现,通过ADC计算出物体重量,然后就是判断了呗,数学判断大于某个值就超重呗!啥也不会就不要做项目先了,学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