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的12864lcd动画制作

楼主(2021-01-07):
用了十几张图像想制作动画,延时参数改小了图像显示不清楚,延时参数改大后图像就像幻灯片一样一张一张放出来,达不到动画的效果。

网友A:
动画连贯每秒最小要 24 帧画面,照这个思路结合 12864  技术要求去修改应该会好些

网友B:
12864LCD,本身刷屏速度是多少?跟上不视觉残留就是会拖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连贯每秒最小要 24 帧画面,照这个思路结合 12864  技术要求去修改应该会好些

但还是出现一张图片刷一次屏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LCD,本身刷屏速度是多少?跟上不视觉残留就是会拖尾,

刷屏速度我不太清楚诶,但延时调了不同参数,都是肉眼可见的刷屏

网友C:
最少24帧,一帧就是41666微秒。
一张图片1024字节。每字节40us。
40us间隔写入一个字节   应该足够了啊.
这是我分享到51hei的LCD12864的资料,你可以下载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少24帧,一帧就是41666微秒。
一张图片1024字节。每字节40us。
40us间隔写入一个字节   应该足够了啊.
...

噢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