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IO口状态,双向、推挽、开漏、高阻四种状态切换

楼主:
STC单片机IO口可以在双向、推挽、开漏、高阻四种状态切换。在切换过程中IO口会变成什么状态,手册没有明确说明。比如推挽为0时切换到双向,IO口是0还是1,推挽为1时切换到双向,IO口是0还是1,其他状态之间切换时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2021-01-07):
STC单片机IO口在准双向、推挽、开漏、高阻四种模式之间切换并不改变其逻辑电平状态,只改变端口输入/输出的电特性。其目的是为连接各种外围元器件提供多种选择以简化硬件电路等。

网友B:
这个很难吗?
STC有默认的复位值,也有默认的IO状态值,不同的STC单片机就会有不同的默认值
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IO状态改变之后就对这个IO进行操作,保证它是你想要的状态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状态,自己随便写几行代码验证一下不就知道了
比如,先设定为高阻状态,按一下某个按键就切换到强推挽状态,期间可以用示波器,万用表,LED之类的来看这个IO的电平这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是STC单片机的IO口结构,可以看视频《人人学会单片机》第4课学习。

网友D:
沙发说的靠谱。

网友E:
有的IO口是要复用的,要不断切换状态,切换后IO口是0或1是有关系的。想弄清楚原理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的IO口是要复用的,要不断切换状态,切换后IO口是0或1是有关系的。想弄清楚原理而已

靠估计也没用,做个测试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