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式电子电源开关电路图

楼主:
一键式电子电源开关原理图,供大家学习实验用.

网友A(2021-01-25):
大哥可以简单讲解一下这个是干啥用的吗?相当于继电器吗?

网友B:
既然有手动开关,这个作用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手动开关,这个作用不大。

对,原理描述不清,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D(2021-06-01):
经典软开

网友E(2021-12-21):
这个开关电路主要用在一些用轻触电源按键的小装置中,SW1是轻触按键,按下接通,抬手松开。工作原理是:按下SW1,电源经R1,D1,SW1到地,V1获得栅偏压导通,给单片机提供电源,单片机初始化后,首先拉高GPIO2自锁,保证V1继续导通。单片机正常工作后,随时监测GPIO1,检测到低电平时,拉低GPIO2,V2截止关断,V1无栅偏压关断,电源断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原理描述不清,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我觉得这个电子开关在控制高压直流电源有很多好处当然还需要小小改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哥可以简单讲解一下这个是干啥用的吗?相当于继电器吗?

就是一个开机电路,当有按下时GPIO1拉低,单片机检测到后把GPIO2拉高,就保持了通电状太,关机就拉低

网友H:
V1是一个NPMOS栅级拉高截止,GPIO1和GPIO2任意一个给地点位或者按动SW1都会使V1源极和漏极导通,本人水平有限只能和你说出这么多如有遗漏请各位补充,如有疑问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