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24C02存储按键数值,怎么不成功呢?

楼主(2021-01-07):
各位老大,我想做一个按键计数存储在2402里面再通过串口发生,也可以通过1602显示,搞了好多天,实在搞不了,请求大神们看看我的程序好吗?
目前已完成的功能有:
1、按键计数可以通过1602显示出来。
2、按键计数也可以通过串口发送。
请问怎么就是不能存储到24C02里面呢?2402存储的程序我是参照宋雪松老师的课程改写的,是不是哪里不对呀?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帮忙调试下,硬件接口如下: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7;
sbit LCD1602_RW = P2^6;
sbit LCD1602_E  = P2^5;
sbit key1=P3^2;
sbit LED=P3^3;

sbit I2C_SCL = P3^7;
sbit I2C_SDA = P3^6;

再次多谢大家了!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2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2C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sbit LED=P3^3;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buf[5];
    unsigned char str[10];

unsigned char uart_buf;        //接收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char distate[12];//计数缓冲区数组         .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子函数
*                                        下降沿触发,开启INT0中断,开总中断
****************************************************/
void int0_init(void)
{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开启IN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

/* 将按键计数赋值给数组,便于液晶显示---------------- */
void display()
{
          buf[1] = count/1000+0x30;
        buf[2] = count%1000/100+0x30;  //0x30就是把十进制换成十六进制
        buf[3] = count%1000%100/10+0x30;
        buf[4] = count%1000%100%10+'0';        // '0'=0x30
}

/* 读取EEPROM中的一个字节,addr-字节地址 */
unsigned char E2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Start();        //发送重复启动信号
    I2CWrite((0x50<<1)|0x01); //寻址器件,后续为读操作
    dat = I2CReadNAK();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return dat;
}
/* 向EEPROM中写入一个字节,addr-字节地址 */
void E2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Write(0x50<<1); //寻址器件,后续为写操作
    I2CWrite(addr);    //写入存储地址
    I2CWrite(dat);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

/* E2读取函数,buf-数据接收指针,addr-E2中的起始地址,len-读取长度 */
void E2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
    do {                       //用寻址操作查询当前是否可进行读写操作
        I2CStart();
        if (I2CWrite(0x50<<1)) //应答则跳出循环,非应答则进行下一次查询
        {
            break;
        }
        I2CStop();
    } while(1);
    I2CWrite(addr);            //写入起始地址
    I2CStart();                //发送重复启动信号
    I2CWrite((0x50<<1)|0x01);  //寻址器件,后续为读操作
    while (len > 1)            //连续读取len-1个字节
    {
        *buf++ = I2CReadACK(); //最后字节之前为读取操作+应答
        len--;
    }
    *buf = I2CReadNAK();       //最后一个字节为读取操作+非应答
    I2CStop();
}
/* E2写入函数,buf-源数据指针,addr-E2中的起始地址,len-写入长度 */
void E2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en)
{
    while (len--)
    {
        do {                       //用寻址操作查询当前是否可进行读写操作
            I2CStart();
            if (I2CWrite(0x50<<1)) //应答则跳出循环,非应答则进行下一次查询
            {
                break;
            }
            I2CStop();
        } while(1);
        I2CWrite(addr++);  //写入起始地址
        I2CWrite(*buf++);  //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I2CStop();         //结束写操作,以等待写入完成
    }
}

//*************************
//**********主函数*********
//*************************
main()
{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
         int0_init()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InitLcd1602();

         while(1)
         {
                  E2Read(buf, 0x22, sizeof(buf));   //从E2中读取一段数据
            display();                                                  // 将按键计数赋值给数组,便于液晶显示
        LcdShowStr(0, 0, "ji shu :");     //显示在液晶上
            LcdShowStr(1,1,&buf[1]);                   //buf数量里面对应count,是外部中断得到的按计数
                E2Write(buf, 0x22, sizeof(buf));  //再写回到E2中

        // while(1);
         }
}

   /***************************************************
*                                                                中断响应子函数
*                                        响应外部中断0,按键低电平一次就加一,中断标志位自动清零
****************************************************/
void int0_process() interrupt 0
{

                            dat+=1;          //进入一次中断 就加一次
                           count = dat;
                                while(key1 == 0);
                                delay(200);
                                IE0 = 0;     //        外部中断标志位

                        //        uart_send_byte(count)        ;        // 发送按键次数到串口
                        //        delay(200);
}

/***************************************************
*                                                                中断服务子函数
*                                   清除RI,同时判断接到的数据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        unsigned char uart_buf;        //接收数据寄存器
        if(RI)                                                            //是否收到数据
         {
                RI=0;                                                           //清中断请求
                uart_buf = SBUF;
                if(uart_buf == 0xaa)        //判断
           {
            uart_send_byte(count)        ;        // 发送按键次数到串口
                delay(200);
           }
                if(uart_buf == 0x11)        //判断
                 {
                  //uart_send_byte(count)        ;        // 发送按键次数到串口
                  LED =0;                                                 //         (在这里和串口中断都可以发送数据的,区别:是否连续)
                  delay(200);
                 }
           if(uart_buf == 0x22)        //判断
            {
                 //uart_send_byte(count)        ;        // 发送按键次数到串口
                 LED =1;
                 delay(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