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给个单片机9999倒计时程序注释,想学习这个,但是目前实在看不懂,无法下手

楼主(2021-01-07):
是个9999倒计时的,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include <reg51.h>

sbit DGT0=P2^3;
sbit DGT1=P2^2;
sbit DGT2=P2^1;
sbit DGT3=P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LedBuff[4]={0x90,0x90,0x90,0x90};
unsigned char  flagls=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c=10000;

        TMOD=0x01;//MOV TMOD,#01H
        TH0=0xFC;
        TL0=0x18;
  TR0=1;
        EA=1;
        ET0=1;
        while(1)
        {
                if(flagls==1)
                {
                        flagls=0;
                        sec--;
                        LedBuff[0]=LedChar[sec%10];
                        LedBuff[1]=LedChar[sec%1000%100/10];
                        LedBuff[2]=LedChar[sec%1000/100];
                        LedBuff[3]=LedChar[sec/1000];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cnt++;
        if (cnt>=1000)
        {
                cnt=0;
                flagls=1;
        }
        P0=0xFF;
        switch (i)
        {
                case 0:DGT3=0;DGT2=0;DGT1=0;DGT0=1;i++;P0=LedBuff[0];break;
                case 1:DGT3=0;DGT2=0;DGT1=1;DGT0=0;i++;P0=LedBuff[1];break;
                case 2:DGT3=0;DGT2=1;DGT1=0;DGT0=0;i++;P0=LedBuff[2];break;
                case 3:DGT3=1;DGT2=0;DGT1=0;DGT0=0;i=0;P0=LedBuff[3];break;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DGT0=P2^3;        //数码管控制位
sbit DGT1=P2^2;        //数码管控制位
sbit DGT2=P2^1;        //数码管控制位
sbit DGT3=P2^0;        //数码管控制位

//共阳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LedBuff[4]={0x90,0x90,0x90,0x90};   //需要显示数据的存储空间
unsigned char  flagls=0;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c=10000;                   //倒计数的起始数据

        TMOD=0x01;//MOV TMOD,#01H                 //12M晶振产生1ms定时
        TH0=0xFC;
        TL0=0x18;
        TR0=1;              //启动定时计数器
        EA=1;               //允许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while(1)
        {
                if(flagls==1)               //判断1秒时间到
                {
                        flagls=0;           //等等下一秒
                        sec--;              //倒计数
                        LedBuff[0]=LedChar[sec%10];                //计数值的千位存入
                        LedBuff[1]=LedChar[sec%1000%100/10];       //计数值的百位存入
                        LedBuff[2]=LedChar[sec%1000/100];          //计数值的十位存入
                        LedBuff[3]=LedChar[sec/1000];              //计数值的个位存入

                }
        }

}
//定时中断程序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重赋初始值
        TL0=0x18;
        cnt++;
        if (cnt>=1000)  //中断1000次得1秒
        {
                cnt=0;      //准备下1秒计时
                flagls=1;   //1秒时间到
        }
        P0=0xFF;            //消影
        switch (i)
        {
                case 0:DGT3=0;DGT2=0;DGT1=0;DGT0=1;i++;P0=LedBuff[0];break;   //第1位数码管显示计数千位
                case 1:DGT3=0;DGT2=0;DGT1=1;DGT0=0;i++;P0=LedBuff[1];break;   //第2位数码管显示计数百位
                case 2:DGT3=0;DGT2=1;DGT1=0;DGT0=0;i++;P0=LedBuff[2];break;   //第3位数码管显示计数十位
                case 3:DGT3=1;DGT2=0;DGT1=0;DGT0=0;i=0;P0=LedBuff[3];break;   //第4位数码管显示计数个位
        }
}

网友B:
是个9999倒计时的,求求了
#include <reg51.h>//包含51头文件

sbit DGT0=P2^3;//定义硬件,四位数码管为驱动
sbit DGT1=P2^2;
sbit DGT2=P2^1;
sbit DGT3=P2^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定义段码
unsigned char LedBuff[4]={0x90,0x90,0x90,0x90};//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flagls=0;//工作表示
unsigned int cnt=0;//计数器
unsigned char i=0;//循环变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c=10000;//定义变量并赋初值

        TMOD=0x01;//定时器0方式1工作模式
        TH0=0xFC; //定时器初置
        TL0=0x18;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开CPU中断
        ET0=1;//定时器0开中断
        while(1)
        {
                if(flagls==1)//工作标志有效
                {
                        flagls=0;//工作标志清零
                        sec--;   //初值减一
                        LedBuff[0]=LedChar[sec%10];//分离出个位数
                        LedBuff[1]=LedChar[sec%1000%100/10];//分离出10位数
                        LedBuff[2]=LedChar[sec%1000/100];//分离出100位数
                        LedBuff[3]=LedChar[sec/1000];//分离出1000位数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FC;//定时器0重装初值
        TL0=0x18;
        cnt++;  //计数器加1
        if (cnt>=1000)//计数器计到1000,置工作标识
        {
                cnt=0;     //计数器清零
                flagls=1;  //置工作标识有效
        }
        P0=0xFF; //P0口输出高电平
        switch (i)
        {
                case 0:DGT3=0;DGT2=0;DGT1=0;DGT0=1;i++;P0=LedBuff[0];break;//送显个位
                case 1:DGT3=0;DGT2=0;DGT1=1;DGT0=0;i++;P0=LedBuff[1];break;//送显十位
                case 2:DGT3=0;DGT2=1;DGT1=0;DGT0=0;i++;P0=LedBuff[2];break;//送显百位
                case 3:DGT3=1;DGT2=0;DGT1=0;DGT0=0;i=0;P0=LedBuff[3];break;//送显千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