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WS2812+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1-01-07):
跟据示波波形,反复调试,同时优化程序,使高电平最小时间接近0.5us,如示波器图所示,这时可利用程序驱动WS2812,否则会因程序运行速度过慢而无法驱动。
为了简化程序,加快代码运行速度,采用汇编与C语言混合编程
#pragma ASM
SETB P2.5
CLR  P2.5
CLR  P2.5
#pragma ENDASM

因单片机时钟周期限制,在仿真的调试过程中加入for,while循环会使ws2812的驱动波形出现长时间的低电平,导致不能正常点亮led,故此程序没有使用for循环,而是多条语句重复使用,造成了代码量很大,因本人能力有限,没有精力进行简化,望使用的大佬能进一步完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GY25.h>
#include <WS281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IXEL_COUNT 16

  7. sbit led1=P2^3;
  8. sbit led2=P2^4;

  9. int flag_now=0,flag_last=0;
  10. char strTemp[10]= {'0','1','2','3','4','5','6','7','8','9'};

int RR,GG,BB;
int i;
int US100;
int MS1;
void display()
{
    LCD_set_position(0);
    LCD_printc(strTemp[YPR/1000]);
    LCD_printc(strTemp[YPR/100%10]);
    LCD_printc(strTemp[YPR/10%10]);
    LCD_printc(strTemp[YPR%10]);
}
void led_init()
{
    led1=1;
    led2=1;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35;b>0;b--)
        for(a=57;a>0;a--);
}
int count=0;
void control()
{
    if(YPR<10&&YPR>-10)
        flag_now=1;
    else
        flag_now=2;
    if(flag_now==1)
    {
        led1=0;
        led2=1;
    }
    if(flag_now==2)
    {
        led1=1;
        led2=0;
    }
    if(flag_last!=flag_now)
                {

                                if(flag_now==1)
                                                        for(count=1;count<=32;count++)
                                                 {
                                                         ws2812_led(count);
                                                         delay10ms();
                                                 }
                                if(flag_now==2)
                                                                for(count=32;count>0;count--)
                                                         {
                                                                 ws2812_led(count);
                                                                 delay10ms();
                                                         }
                  ws2812_led(0);
                }

    flag_last=flag_now;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led_init();
          SBUF = 0XA5;
    while(!TI);
          SBUF = 0X52;
    while(!TI);
          delay10ms();
    while(1)
    {
      control();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版本仿真51hei下载:
本人初学,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网友A:
WS2812是一个通信速度比较快的芯片,而89单片机是比较慢的单片机。
89单片机使用32M晶振、12T模式,用IO口直接驱动WS2812灯珠。
这是我发在51hei的贴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7085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S2812是一个通信速度比较快的芯片,而89单片机是比较慢的单片机。
89单片机使用32M晶振、12T模式,用IO口 ...

我尝试了你的代码,但在Proteus上不好用

网友B(2022-08-30):
Proteus原理图需要用8.8版本才可以打开,代码也不好用,只能呵呵,还弄我下了几次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B:
Proteus原理图需要用8.8版本才可以打开,代码也不好用,只能呵呵,还弄我下了几次

gif动图在那里,亲,您是哪里不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