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单片机,想制作一个四位数码管显示的温度计程序,求指导

楼主(2021-01-07):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使用at89c51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然后数码管显示,求指导个思路,该如何学习

网友A:
建议先学习一下数码管扫描的原理与程序,然后就是ds18b20的时序,如果了解清楚了基本就能自己写出来了,在51hei搜索 "温度 数码管"可找到几百个参考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54264-1.html

网友B:
LCD1602显示℃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点阵温度万年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DS18B20 HK1020测温时序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5-1.html
至于数码管,你可以去看《人人学会单片机》这个视频教程

网友B:
这是数码管的贴子 两个595显示8位数码管的 审核通过之后 应该可以看到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学习一下数码管扫描的原理与程序,然后就是ds18b20的时序,如果了解清楚了基本就能自己写出来了,在51he ...

好的,谢谢

网友C:
给你个思路,先用18b20搜索一下坛子,会得到很多结果,选几个符合你的要求,并且比较简单、有仿真的,然后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也不一定用18b20,瞭解一下ADC+熱敏電阻,熱電偶也可以

网友E:
根据楼主提的问题判断,可能是初学者。18B20不适合初学者,即使你网上当的原理图和程序是好使的,你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以然。建议初学者选模拟传感器如Pt100,再配合放大电路+ADC。这样可以系统的学习电子技术及编程方法, 对以后继续学习帮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