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STC8H1K08

楼主(2021-01-07):
最近新做了一款 STC8H1K08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支持12V供电,支持USB下载。 发给各位欣赏一下。
STC8H最小系统板   STC8 最小系统板 TSSOP-20  STC8 最小系统板 TSSOP-20  STC8 最小系统板 TSSOP-20  STC8 最小系统板

STC8H1K08 最小系统板.pdf

网友A(2021-08-20):
你好,想问下如果用CH340下载,VCC那边需要冷启动吗?是直接拔插座吗?        还有,用7805转5V供电的话,7805会不会发烫

网友B:
库文件不错,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下如果用CH340下载,VCC那边需要冷启动吗?是直接拔插座吗?        还有,用7805转5V供电的话, ...

需要断电,推荐使用自动上电的下载器。单片机功耗不大,7805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