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VC的HC595驱动LED出现问题

楼主:
初次使用HC595来扩展接口驱动LED,结果出现595不受控,不管是输出0xff,还是0x00,LED都是有的灭,有的亮搞不懂怎么回事?求大佬指点!
c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74HC595.h"
void delay(uint16_t t);

//HC595_Send_Multi_Byte(Led_All_On,2);//10路灯全开
//HC595_Send_Multi_Byte(Led_All_Off,2);//10路灯全关
u8 Led_Buf[2] = {0xff, 0xff}; //存储要发送的指令字节,也就是灯的状态         Led_Buf[0]控制灯6-10;Led_Buf[1]控制灯1-5
u8 Led_All_Off[2] = {0xff,0xff}; //LED灯全灭
u8 Led_All_On[2] = {0x00,0x00}; //LED灯全亮

/********  74HC595 GPIO 配置 *************************/
void HC595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SHCP_GPIO_CLK | STCP_GPIO_CLK | DS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HCP_GPIO_PIN;
        GPIO_Init(SHCP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SHCP 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TCP_GPIO_PIN;
        GPIO_Init(STCP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STCP 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_GPIO_PIN;
        GPIO_Init(D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DS   引脚

        GPIO_ResetBits(SHCP_GPIO_PORT, SHCP_GPIO_PIN);      // 引脚初始状态为高,便于产生上升沿
        GPIO_ResetBits(STCP_GPIO_PORT, STCP_GPIO_PIN);
        GPIO_ResetBits(DS_GPIO_PORT, DS_GPIO_PIN);
}

/***
*74HC595 发送一个字节
*即往74HC595的DS引脚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HC595_Send_Byte(u8 byte)
{
    u8 i;
    for (i = 0; i < 8; i ++)  //一个字节8位,传输8次,一次一位,循环8次,刚好移完8位
    {
      /****  步骤1:将数据传到DS引脚    ****/
        if (byte & 0x80)        //先传输高位,通过与运算判断第八是否为1
            HC595_Data_High();    //如果第八位是1,则与 595 DS连接的引脚输出高电平
        else                    //否则输出低电平
            HC595_Data_Low();

        /*** 步骤2:SHCP每产生一个上升沿,当前的bit就被送入移位寄存器 ***/
        HC595_SHCP_Low();   // SHCP拉低
        delay(1);           // 适当延时
        HC595_SHCP_High();  // SHCP拉高, SHCP产生上升沿
        delay(1);

        byte <<= 1;     // 左移一位,将低位往高位移,通过  if (byte & 0x80)判断低位是否为1
    }
}

/**
*74HC595输出锁存 使能
**/
void HC595_CS(void)
{
    /**  步骤3:STCP产生一个上升沿,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入存储寄存器  **/
    HC595_STCP_Low();   // 将STCP拉低
    delay(1);           // 适当延时
    HC595_STCP_High();  // 再将STCP拉高,STCP即可产生一个上升沿
    delay(1);
}

/**
*发送多个字节
*便于级联时数据的发送
*级联N级,就需要发送N个字节控制HC595
***/
void HC595_Send_Multi_Byte(u8 *data, u16 len)
{
    u8 i;
    for (i = 0; i < len; i ++ ) // len 个字节
    {
        HC595_Send_Byte(data[i]);
    }

    HC595_CS(); //先把所有字节发送完,再使能输出
}

void delay(uint16_t t)
{
    for (; t != 0; t --);

}

/******************************************************
*流水灯程序
*******************************************************/
void LED_ShowOneToOne(void)
{
                u8 pos; // led位置
                u8 Led_Show[2] = {0xff, 0xff}; //存储要发送的指令字节,                Led_Show[0]控制灯6-10;                Led_Show[1]控制灯1-5
                        //第X个led亮        :1     2    3      4    5
                u8 Waterfall_Led[20]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控制第一级74HC595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第X个led亮        :6     7    8      9    1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控制第二级74HC595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
                for (pos = 0; pos < 10; pos ++)                                 //第pos个灯,实现流水灯效果
                {
                        Led_Show[1] = Waterfall_Led[pos];                        //存放第一级74HC595数据,因为先进先出,所以第一级放在Led_Pos_Buf[1],而不是Led_Pos_Buf[0]
                        Led_Show[0] = Waterfall_Led[pos+10];         //存放第二级74HC595的数据
                        HC595_Send_Multi_Byte(Led_Show,2);                //将当前数据发送到595
//                        delay_ms(500);
                }

H文件

#ifndef __74HC595_H
#define __74HC595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HCP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HCP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HCP_GPIO_PIN       GPIO_Pin_4

#define STCP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TCP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TCP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DS_GPIO_PORT        GPIOB
#define DS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DS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HC595_SHCP_Low()      GPIO_ResetBits( SHCP_GPIO_PORT, SHCP_GPIO_PIN )
#define HC595_SHCP_High()     GPIO_SetBits( SHCP_GPIO_PORT, SHCP_GPIO_PIN )
#define HC595_STCP_Low()      GPIO_ResetBits( STCP_GPIO_PORT, STCP_GPIO_PIN )
#define HC595_STCP_High()     GPIO_SetBits( STCP_GPIO_PORT, STCP_GPIO_PIN )
#define HC595_Data_Low()      GPIO_ResetBits( DS_GPIO_PORT, DS_GPIO_PIN )
#define HC595_Data_High()     GPIO_SetBits( DS_GPIO_PORT, DS_GPIO_PIN )

void HC595_GPIO_Config(void);
void HC595_Send_Byte(u8 byte);
void HC595_CS(void);
void HC595_Send_Multi_Byte(u8 *data, u16 len);

extern u8 Led_Buf[2] ; //存储要发送的指令字节,也就是灯的状态         Led_Buf[0]控制灯6-10;Led_Buf[1]控制灯1-5
extern u8 Led_All_Off[2]; //LED灯全灭
extern u8 Led_All_On[2]; //LED灯全亮

#endif

我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595,然后使用HC595_Send_Multi_Byte函数控制结果如图,一点都不受控,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int main(void){
   HC595_GPIO_Config();
   HC595_Send_Multi_Byte(Led_All_Off,1);
}
main程序大致如上。
请问该怎么解决。
或者哪位大佬发一个基于stm32f1的控制595 的程序,最好是验证过的,网上大部分都试过没有用。

网友A(2021-01-08):
这样吧 你看我发的贴子吧
两片74HC595 驱动8位数码管 单片机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201-1.html

89单片机+四个74HC595的LED16x16点阵 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以上贴子 都是74HC59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