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Proteus仿真图代码

楼主:
1、运行时,按下相应的按键,电机即可产生正转、反转、停止的效果。同时相应的 LED 指示灯也会点亮。
    当 P1.0 输出低电平时:Q3,Q2 截止,Q7,Q1 导通,电机左端输出高电平;
        P1.1 输出高电平时:Q8,Q4 截止,Q6,Q5 导通,电机右端输出低电平,此时,电机正转。
    反之,当 P1.0 输出高电平时:Q3,Q2 导通,Q7,Q1 截止,电机左端输出低电平;
        P1.1 输出低电平时:Q8,Q4 导通,Q6,Q5 截止,电机右端输出高电平,此时,电机反转。
    当 P1.0 输出低电平时;P1.1 输出同时也输出低电平:电机两端均为高电平,电机停止转动。
2、需要注意的是,本例仅仅只是演示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的控制。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电路是不能稳定可靠的工作的。
具体实际应用电路,需要参考相关资料。

按下 正转按键 电机正转

按下 反转按键 电机反转

按下 停止按键 电机停止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定义 3 个按键对应的引脚
sbit K1 = P3^0;     // 正转
sbit K2 = P3^1;     // 反转
sbit K3 = P3^2;     //停止

// 定义 3 个 LED 对应的引脚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定义电机的两个引脚
sbit MA = P1^0;
sbit MB = P1^1;

void main(void) {
    LED1 = 1;   // 开始 3 个 LED 全部熄灭
    LED2 = 1;
    LED3 = 1;

    while (1) {
        if (K1 == 0) {  // 判断那个按键按下
            while (K1 == 0);   // 直到按键松开才进入下一步处理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MA = 0;    // 正转
            MB = 1;
        }
        if (K2 == 0) {
            while (K2 == 0);
            LED1 = 1;
            LED2 = 0;
            LED3 = 1;
            MA = 1;    // 反转
            MB = 0;
        }
        if (K3 == 0) {
            while (K3 == 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MA = 0;    // 停止
            MB = 0;
        }
    }
}

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夹结构

Proteus8工程文件 路径

hex文件 路径

Keil4工程文件 路径

源文件 路径

各个文件所在文件夹压缩包51hei下载

网友A(2021-01-08):
电机驱动电路过于复杂了,反而增加了出现故障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电路过于复杂了,反而增加了出现故障的机会

我是在网上找到的,稍微整理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电路过于复杂了,反而增加了出现故障的机会

原文
http://home.eeworld点com点cn/my/space-uid-139222-blogid-29212.html

网友C(2021-02-26):
是呀!这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