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打开单片机工程一片空白,cpu100%程序卡死的问题解决

楼主(2021-01-07):
相信很多朋友最近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从论坛上下载的Keil工程用Keil4打开,程序直接卡死,无法关掉,CPU 100% 必须要从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才能关闭
工程中明明有代码,但是keil4打开以后,一片空白,只显示第一行,而且电脑cpu百分之百,风扇狂转,这种情况今天终于解决了

我Keil4重装了n次都没用

原来是因为这个工程是Keil5写的,或者曾经用Keil5打开过,,再用Keil4来打开就会导致卡死,解决方法很简单
1.是用Keil5打开就一切正常了
2.将工程里的这几个.uvopt、uvopt.bak、uvproj.bak删除。然后打开工程,重新编译一下,那样就不会卡死了。
完美解决.

网友A:
不错不错  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很少用keil4了

楼主:
用Keil4打开工程后无响应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对的,keil5打开以后keil4再打开就会直接卡死,我之前都是重新建工程的

网友C: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发人员为了省事儿,用keil 5写的,现在学习了。

网友D(2021-02-27):
学到了,以前都是直接删工程重建的,原来删这几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E:
学习了,论坛有你而精彩!愿楼主年年都牛气冲天!

网友F:
谢谢分享,以前遇到过没有解决,最后重新建了工程,顶你

网友G:
我一般直接用keil5,打开keil4工程和keil5工程度可以

网友H(2023-01-05):
谢谢,我夜晚上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帮了我大忙!

网友I:
很好,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深究

网友J:
直接整个keil5,把51的包也导入进去就可以同时用了啊,还避免这个问题了

网友K:
用KEIL5编译的工程用KEIL4打开也是这样。

网友L:
主要是删除.uvopt这个文件,这样下次打开就会提示重建该文件,点确定就打开了

网友M:
谢谢回复,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