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单片机串口定时发送一组数据 但结果是定时发送一次,一次发送几十遍,怎么改?

楼主(2021-01-08):
想实现的结果是每隔10s发送一次,用的是ds1302,已经设置好了second为1s,但运行结果是每隔10s发送一次,一次发送了几十遍,请问应该怎么改程序呢?
我尝试在各个地方加标志位,结果都是每隔10s发送一次,一次发送几十遍数据,而不是每隔10s发送一组数据.....

以下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9];//接收
uchar wind_speed[8]={0x01,0x03,0x00,0x00,0x00,0x01,0x84,0x0A};//要发送的问询帧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1send();

int flag2;/传感器接收标志位
int flags;
int i;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 |=0X20;//定时器T1,方式2,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
SCON=0x50; //REN RI TI,RI为0,TI为0
//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REN为1,允许接收
PCON=0x00;//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
TH1=0xfD;//9600bps@11.0592
TL1=0xfD;
TR1=1; //定时器1中断打开
EA=1;//cpu总中断允许位,1为开放中断
ES=1;// 1允许串行口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second;/ds1302秒
                flags=1;
                flag2=1;
                init();//初始化
           while(1)
        {
                delay(1000);
                if(second%8==0)  //每隔8s让flag2=0,flags=0
                {
                        flag2=0;
                        flags=0;
                }
          if(second%10==0&&flag2==0) //每隔10秒,且flag2=0
                {
                         flag2=1;
                        delay(1000);
                        UART_1send();        //串口发送
                         delay(1000);
                         flags=1;     //发送完让flags=1
                }

        }
}

void UART_1send()  //串口发送函数
{
          uchar i;
          delay(500);
        if(flags==0)        //如果风速标志位flags=0,则发送风速问询帧
  {
                        for(i=0;i<8;i++)
                  {

                                SBUF=wind_speed[i];//风向数据
                                while(TI==0);
                                {
                                                 }                        //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
                                TI=0;//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
}

网友A:
STC单片机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我这个贴子就是串口,赶紧去瞧瞧

网友B:
随便看了一眼,主函数定义的局部变量second未赋值,也没用指针,second的值哪来?如果second是全局变量,不该在main里面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看了一眼,主函数定义的局部变量second未赋值,也没用指针,second的值哪来?如果second是全局变量,不 ...

我用了ds1302模块,second已经设置成秒了,在另一个文件里,没往这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