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LC远程,本地控制方面的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21-01-08):
想做一套电气控制箱,功能简单,主要是控制外部的几个设备启动、停止。1.思路上希望实现远程、本地两种方式都能控制设备启停;
2.本地控制由按钮(非自锁开关按钮)、中间继电器通过物理连线实现(确保通讯异常,或者PLC故障时,本地亦能正常操作控制);
3.远程控制由通讯器、PLC来控制,实现功能同本地一致;
4.控制上远程、本地均可操作,类似于一套设备两套控制按钮,两边均可以启动、停止;

问题:
    物理连接时,1个中间继电器对应1路负载设备,2个按钮(启动、停止),启动按钮按下时线圈自锁,负载供电,停止按钮断开线圈供电,这样连接PLC似乎无法参与到控制当中(PLC无法断开线圈)。这种场景该如何设计,望大家赐教!

网友A:
远程控制涉及到信息交换的问题,必须使用通信,有线无线均可,可根据自己掌握的技术选择。将启动/停止按钮,中间继电器均接入PLC,启停控制用梯图完成,就实现你的想法了。

楼主:
实现的方法是有的,主要是想确认这么一个问题,各位在使用PLC及按钮做控制时,考不考虑PLC故障不能控制的问题?有没有这样设计,任何情况下,本地按钮控制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