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34725颜色传感器 IIC通讯51单片机演示代码(STM32 Arduino demo)

楼主(2021-01-08):
买了一块TCS34725的颜色传感器回来,只有STM32和ARDUINO的演示代码,让自己感到了尴尬。一直再用STC12C5A60S2的单片机,所以将τ 宝客服给的代码改了下,经过调试 可以直接使用串口读取RGB和HSL值。希望帮助到大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LOR_RGBC rgb;
COLOR_HSL  hsl;

void init()                                    //中断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了定时器1,工作方式2 八位初值自动重装的8位定时器。
     TH1=0xfd;     //定时器1初值  ,设置波特率为9600 晶振11.0529MHZ?
     TL1=0xfd;
     TR1=1;        //开启定时器1

     SM0=0;
     SM1=1;        //10位异步接收,(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REN=1;        //允许串行口接收位
     /*EA=1;         //允许中断(总闸)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 = 0;i < time;i ++)
                for(j = 0;j < 930;j ++);
}

void main()
{
        init();
        TCS34725_Init();
        if(TCS34725_Init() == 1)
        {                                TI=1;
                                        printf("Initial OK!\r\n");
                                        while(!TI);
                                        TI=0;
        }
        while(1)
        {

                                TCS34725_GetRawData(&rgb);
                                RGBtoHSL(&rgb,&hsl);
                                TI=1;
                                printf("R=%d G=%d B=%d C=%d\r\n",rgb.r,rgb.g,rgb.b,rgb.c);
                                printf("H=%d S=%d L=%d\r\n",hsl.h,hsl.s,hsl.l);
                                        while(!TI);
                                        TI=0;
                                delay_ms(3000);
        }
}

网友A(2021-05-05):
你设置的I2C是用那个io口

网友B:
楼主,请问有完整的电路图和代码头文件吗

网友C:
为啥我用你的程序串口读不出来

网友C:
为啥出来我用串口文本确是乱码?

网友D:
串口方式那就简单了

楼主(2021-07-28):
引用 网友D:
串口方式那就简单了

是使用串口的方式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出来我用串口文本确是乱码?

读取文本的方式正常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I2C是用那个io口

SCL=P1^1;
SDA=P1^0;

网友E:
用什么显示的啊

楼主(2021-08-27):
串口助手可以读取到返回值

网友F(2023-06-14):
main.c(420): error C67: 'Hsl': undefined identifier,楼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的

网友G(2023-08-09):
引用 网友F:
main.c(420): error C67: 'Hsl': undefined identifier,楼主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的

.c和.h文件的stc12c5a60s2换成你的单片机头文件

网友H:
一被测对象 多高?改变距离,RGB的数据 也变化 较大,

网友I(2023-09-11):
我的搞不出来,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