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CD1602日历温度显示修改端口后出现异样问题

楼主:
原文件的程序端口设置 能显示温度,时间,星期 修改原文件的程序端口设置后 时间,日期中有a的字符,按键设置后a0开始--a9后,再按键 就变成b1了,其它的程序都没有更改,就只更改了端口输入端,为什么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A(2021-01-08):
单片机+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一、以上代码,主函数大循环前面初始化P4IO口为准双向口
二、主函数大循环前面需要初始化LCD1602_Init();
三、我们是使用595转换给LCD的D0~D7。你们可以直接用P2口赋值给LCD。
四、主函数每500ms 调用LCD1602_Display_Ser()函数。实现数据每半秒刷新一次即可。省掉读忙的过程。
五、两个LCD1602_Write_Buffer[];数组,分别是上下两行的显存。其他地方有需要,就往里面丢ASCII值就可以了。比如0x30+5.液晶显示数字5
六、以上代码由《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原创书写。其他地方引用请注明出处!

网友B:
楼主放图片已不明觉厉,楼上的更胜一筹,图片上那么小的字都能分辨并考证出处,弓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一、以上代码,主函数 ...

感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