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导盲杖程序电路设计 HC-SR04,GA6

楼主(2021-01-08):
带有通信功能的基于超声波来实现障碍物检测的导盲杖
GPS定位信息发送功能:以串口通信的形式将GPS定位模块内的定位信息下载到单片机最小系统,再对定位信息进行处理将经纬度信息分离出来通过GSM模块以短信形式发送给事先设置好的手机号码。
超声波避障功能:利用超声波测量与前方物体的距离,当距离小于1米时,由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发出报警声提示盲人。
一键寻回功能:当导盲杖找不到时,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手中的遥控器让导盲杖上的蜂鸣器发出报警声,辅助我们寻找。
上面我们对功能做了介绍,下面主要讲解一下整个系统硬件及软件设计:
GPS定位信息发送功能:我们选择使用GPS定位模块搭配GSM模块来实现,
GPS模块内部原理是当GPS模块获取到定位信息时,会通过TX引脚将整个GPS定位信息发送出去,所以我们只需要将单片机串口接收引脚与GPS模块发送引脚相连,设置串口通信波特率为9600,即可接收到当前定位信息。
GSM模块内部通信原理是,当我们只是用短信发送功能时,我们只需要通过串口向GSM模块发送AT指令及短信内容信息,即可控制GSM模块完成短信的发送,所以硬件电路上我们只需要将单片机串口发送引脚与GSM模块RX接收引脚相连接,即可满足整个功能要求。
超声波避障功能: HC-SR04超声波模块工作原理:(1)采用I/O引脚触发测距,给Trig引脚一个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Echo引脚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所以我们在设计硬件电路时只需要将Trig引脚和Echo引脚接入单片机系统,由单片机通过Trig触发测距并对Echo引脚的高电平持续时间进行计时即可满足功能的要求。
一键巡回功能:我们主要使用PT2262和PT2272编解码电路来实现此功能,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地址码是由地址管脚A0-A7的状态(高位/悬空/低位)决定,PT2262和PT2272需要地址管脚状态完全相同,生成的地址码才会完全相同,PT2272才会正常接收PT2262的信号。D0-D3管脚为数据管脚,用以生成数据码,数据码用于在PT2262与PT2272之间同步D0-D3管脚的状态。
本设计中选择将PT2262/PT2272 A0-A7地址管脚统一悬空,当PT2262按键下时,D0-D3管脚置为高电平生成相应的数据码,同时控制433MHZ发射电路将DOUT引脚输出的经过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在高频载波上发射出去
PT2272接收到后,进行解码,先核对地址码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查看数据编码,并按照数据编码将本端的D0-D3管脚全部置为高电平。
将PT2272的D1管脚与单片机相连,用单片机检测管脚的状态,当管脚为高电平时,即控制蜂鸣器发出报警。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uart.h"

//定义IO
//按键
sbit beep=P1^2;
sbit keysend=P1^1;//发送位置短信
sbit pt=P3^7; //PT2272感应信号
bit flagxun=0;//寻物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PhoneNO[]= "123456789"; //接收方号码

//GPS数据接收变量
bit flag1=0;
char com1;
char xdata com2[38];//变量接收中间数组

unsigned char cc=0;//变量数组计数
bit flag2=0;//数据接收完处理标志位

//短信数组
char xdata duanxin[]="N:  .   W:   .  ";

void Delay10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发送短信

void sendmessage()
{
                   Uart_Send_Byte2("AT+CMGF=1\r\n");
                Delay1000ms();
                Uart_Send_Byte2("AT+CSCS=\"GSM\"\r\n");
                Delay1000ms();
                Uart_Send_Byte2("AT+CMGS=");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Byte2(PhoneNO);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Byte('\r');
                Uart_Send_Byte('\n');
                Delay1000ms();
                Uart_Send_Byte2(duanxin);
                Delay1000ms();
                Uart_Send_Byte(0x1a);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

//按键检测
void keyscan()
{
        if(keysend==0)
        {
                Delay_Ms(5);if(keysend==0)
                {
                         while(flag2!=1);//等待接收到GPS信号
                          duanxin[2]=com2[19];duanxin[3]=com2[20];duanxin[5]=com2[21];duanxin[6]=com2[22];
                          duanxin[10]=com2[32];duanxin[11]=com2[33];duanxin[12]=com2[34];duanxin[14]=com2[35];
                          duanxin[15]=com2[36];
                          sendmessage();
                          flag2=0;
                }
                while(!keysend);
        }
        if(pt==1) {Delay_Ms(50);if(pt==1) {beep=~beep;flagxun=~flagxun;} Delay_Ms(500);while(pt);} //遥控找拐杖
}

void main()
{
        beep=1;pt=1;
        Uart_Init();
        init_timer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_volume();
                if(distance_data<100) beep=0;//超声测距报警
                if(distance_data>=100&&flagxun==0) beep=1;
        }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RI = 0;
        com1 = SBUF;
        if(com1=='

)         {flag1=1;}
        if(flag1==1) {com2[cc]=com1;cc++;}
        if(cc==38) {if(com2[4]=='M'&&com2[17]=='A') {flag2=1;}  flag1=0;cc=0;}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可能有较多bug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网友A(2023-04-16):
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