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arduino开发库仑计的问题

楼主(2021-01-08):
请教使用arduino开发库仑计的问题

已经用霍尔传感器读取出实时电流
然后如何计算出AH呢 AH=I*V
单片如果去实时处理这个数据呢
大神们有什么大概的思路吗
下图中写的我自己的都看不明白了

网友A(2024-09-08):
如果按1秒测量一次,哪一小时是多少?60秒=1分钟对吧,60分钟为一小时,哪么60*60=3600,每秒测量到的 电流值*1/3600=ah,(time2-time1)要转换为秒,如果time的值是毫秒,哪(time2-time1)/1000对应的是秒单位,如果直接(time2-time1)为毫秒单位,哪得把第小时的秒数转换为每小时的毫秒数3600*1000=3600000,即current*(time2-time1)/3600000才是正确

网友A:
霍尔传感器通过电流转换为电压,单片机测量到霍尔传感器的电压,转换为电流,哪得按照霍尔传感器的电压比和电流相关的系数进行转换为电流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