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芯片或电路可以检测方波,有方波输出低电平,没有方波就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1-01-08):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稳触发器74LS123做成连续触发方式,延时时间大于方波宽度即可,有方波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网友B:
随便搞个单片机就能检测啦

网友C:
你得大概交代一下方波的频率或者周期吧。不然不好回答

网友D:
我觉得,LM567这个IC你能用的上的,当然频率有误差,不过倒是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E:
假如是正弦波或者锯齿波又要输出什么电平?

网友F:
51编程软件可以看到仿真也能看到实物的话示波器可观察到

网友G:
首先方波是一个上下波形宽度一样的波,而不是一个矩形波,同是是一个幅度不变的波。那有了这些就可以设条件判断了

网友H: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上升沿、下降沿”检测功能

网友I:
用单片机都能显示波形,这个任务不会实现不了的。
具体到任务,还得根据需要对待检波的具体参数来修改硬件和软件。

网友J:
找专用芯片估计不容易,还不如几毛钱的单片机加几行程序实在!

网友K:
555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