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平衡车源程序

楼主(2021-01-08):
这份代码是国赛的时候用的,也算是一个豪华的平衡车,里面有很多算法值得初学者学习。
所有的输入设备建议加一个二极管

STC8G8K64S4主板IO分配推荐
编码器2个
DIR  P50
LSB CTIM0_P34

DIR  P51
LSB CTIM3_P04

ICM20602:
SPC    P25
SDI    P23
SDO    P24
CS    P27

SPI屏幕引脚:
SCL    P25
SDA    P23
RST    P32
DC    P33
CS    P35
BL    P36

2个电机:
P00
P01

P22
P26

线性CCD(第一个):
CLK: P20
SI:     P21
AO:P05

线性CCD(第二个):
CLK: P20
SI:     P21
AO:P06

/********************* 节能管脚分配 *******************************************

REST    P54
LED            P47
LED            P15
---------------------------------------------------------------------------
下载口:
R        P30
T        P31
UART3: 调试口
R        P50
T        P51
UART4: 上位机
R        P52
T        P53
---------------------------------------------------------------------------
模拟MPU6050:
SCL         P32
SDA         P33
MPUIT
---------------------------------------------------------------------------
ENCODER:
L        DIR:P05     TIM3_CIN:P04
R        DIR:P07     TIM4_CIN:P06
---------------------------------------------------------------------------
MOTOR_PWMXX: select P2
L        P20  P21
R        P22  P23
备用        P24  P25  P26        P27
STC8A  一共1个PWM模块 可以输出8路频率相同的PWM波  这8路PWM每路可以映射在三个管脚上面
channel     n = 2     n = 1    n = 6
PWM00       P2_0      P1_0     P6_0
PWM01       P2_1      P1_1     P6_1
PWM02       P2_2      P1_2     P6_2
PWM03       P2_3      P1_3     P6_3
PWM04       P2_4      P1_4     P6_4
PWM05       P2_5      P1_5     P6_5
PWM06       P2_6      P1_6     P6_6
PWM07       P2_7      P1_7     P6_7
---------------------------------------------------------------------------
ADCX: select P1
0     P1.0
1     P1.1
2     P1.2
3     P1.3
4     P1.4
5     P1.5
6          P1.6
7          P1.7
SCT8G/STC8A 有15个ADC通道 每个通道对应管脚如下
0     P1.0          8  P0.0
1     P1.1          9  P0.1
2     P1.2          10 P0.2
3     P1.3          11 P0.3
4     P1.4          12 P0.4
5     P1.5          13 P0.5
6     P1.6          14 P0.6
7     P1.7          15 测试内部 1.19V
---------------------------------------------------------------------------
INT:
INT0        P32
INT1        P33
INT2        P36
INT3        P37
---------------------------------------------------------------------------
timer:
timer0
timer1
tiemr2        串口波特率发生器
timer3        P37
timer4
---------------------------------------------------------------------------
*/
#include "headfile.h"

//board.h文件中FOSC设置内部晶振频率为35Mhz
//使用stc-isp工具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将IRC频率设置为35Mhz

int16 send[6];             //上位机数组
int16 sec;                 //小车运行时间
float power;               //电源的电压值
char rec;                  //调试串口值
float K1=0.04;                  //互补滤波加权值   注意:这里原始值是0.03,可能需要更改
float Balance_Kp=600,Balance_Kd=-10,Velocity_Kp=-6,Velocity_Ki=-0.05;//PID参数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Gyro_Turn; //平衡倾角 平衡陀螺仪 转向陀螺仪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long int Balance_Pwm,Velocity_Pwm,Turn_Pwm;      //直立环 速度环  转向环的pwm
char delay_50,delay_flag;
char oled_show,rtu_show;
Inductance ppInductance;
Inductance *psInductance;
float Kp=30,Kd=12;  //转向环PD参数
int Velocity_target;
float zhongzhi;
int distance_garage,distance_huandao;
char flag,strong_flag,huandao_flag_num;
float power_bili;
char stop_flag;

void main()
{
        RSTCFG = 0x50;      //自动下载和复位

        /**********数据初始化****************/
        psInductance=&ppInductance;
        stop_flag=0;
        sec=0;
  power=0;
        rec='p';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0;
        oled_show=1;
        rtu_show=1;
        Velocity_target=1000;
        Velocity_Pwm=0;
        zhongzhi=-6;
        flag=2;
        strong_flag=2;
        distance_garage,distance_huandao=0;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C_MAX=0;
  psInductance->dir_sum=0;
        huandao_flag_num=0;
        /***********************************/

        DisableGlobalIRQ();        //关闭总中断
        board_init();                //初始化内部寄存器

        /**********硬件外设初始化************/
  gpio_mode(led1, GPO_PP);
        gpio_mode(led2, GPO_PP);

  gpio_mode(key1, GPI_IMPEDANCE);
        gpio_mode(key2, GPI_IMPEDANCE);
  gpio_mode(key3, GPI_IMPEDANCE);
        gpio_mode(key4,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0,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1,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2,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3,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5,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7,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10,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16,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4,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34,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06,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35, GPI_IMPEDANCE);

        gpio_mode(P23, GPO_PP);
        gpio_mode(P22, GPO_PP);
        gpio_mode(P21, GPO_PP);
        gpio_mode(P20, GPO_PP);
        gpio_mode(P44, GPO_PP);

        gpio_mode(PWM1_P11, GPO_PP);
        gpio_mode(PWM1_P12, GPO_PP);
        gpio_mode(PWM1_P13, GPO_PP);
        gpio_mode(PWM1_P14, GPO_PP);

        pwm_init(PWM1_P11,500, 0);
        pwm_init(PWM1_P12,500, 0);
        pwm_init(PWM1_P13,500, 0);
        pwm_init(PWM1_P14,500, 0);

        adc_init(ADC_P10,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0,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1,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2,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3,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5,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16,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mpu6050_init();
        oled_init();

        ctimer_count_init(CTIM0_P34);
        ctimer_count_init(CTIM4_P06);
        //uart_init(UART_3, UART3_RX_P50,UART3_TX_P51, 115200, TIM_2);
        uart_init(UART_4, UART4_RX_P52,UART4_TX_P53, 115200, TIM_2);

        /***********************************/

        /**********软件外设初始化************/
  exit_init(INT2_P36,FALLING_EDGE);
//  exit_init(INT3_P37,FALLING_EDGE);
        pca_dealy_init();
//        pca_init_interrupt_ms(PCA_0, 40);        //使用PCA_0作为周期中断,时间1ms一次
  pit_timer_ms(TIM_1,10);                  //定时器1
        /***********************************/

        adc_init(ADC_P10,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0,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1,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2,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05,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adc_init(ADC_P16,         ADC_SYSclk_DIV_2);        //初始化ADC,P1.0通道 ,ADC时钟频率:SYSclk/2
  while(power<6.4)
        {
          power=12.12*adc_once(ADC_P16, ADC_10BIT)/1050;
          oled_printf_float(80,6,power,3,2);
                if(key1==0)    Velocity_target=130;
                if(key2==0)    Velocity_target=160;
                if(key3==0)    Velocity_target=200;
        }

EnableGlobalIRQ();        //开启总中断

    while(1)          //50ms一个精确循环
        {
        if(oled_show==1)
        {
                oled_uint16(0,0,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A);
                oled_uint16(0,1,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B);
                oled_uint16(0,2,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C);
                oled_uint16(0,3,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D);
                oled_uint16(0,4,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E);
                oled_int16(0,5, psInductance->dir);
                oled_int16(0,6, mpu_acc_x/48);
//                oled_uint16(0,4, psInductance->InductanceAveNowE);
//
                oled_uint16(60,0,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A);
                oled_uint16(60,1,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B);
                oled_uint16(60,2,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C);
                oled_uint16(60,3,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D);
                oled_uint16(60,4, psInductance->InductanceGYHE);
    oled_uint16(60,5,flag);
    oled_printf_float(60,6,power,3,2);
        }
        if(rtu_show==1)
        {
    send[0]=Velocity_Pwm;    //mpu_gyro_z
                send[1]=Balance_Pwm;
                send[2]=Encoder_Left;
                send[3]=Encoder_Right;         //注意这是平衡方向的加速度计
                send[4]=Angle_Balance;         //注意这是平衡方向的加速度计
          rtu_send_data(send,5);
        }
          if(rec=='A')
                {
                        Balance_Kd+=0.5;
                        rec='p';
                }
                        if(rec=='B')
                        {
                        Balance_Kd-=0.5;
                        rec='p';
                        }
                        delay_flag = 1;
      delay_50   = 0;
    while(delay_flag);
  }
}

//三电感AC先比较判断偏左还是偏右  然后用左循迹AB或者右循迹BC差比和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3-04-13):
感谢分享!要是有个原理图就完美了!

网友B(2023-09-04):
全是代码,没有实物图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