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寄存器的基地址都要加上偏移地址,那偏移的地址有何意义呢

楼主(2021-01-08):
寄存器的基地址都要加上偏移地址  那偏移的地址有何意义呢

网友A:
指令设计了变址寻址和基址寻址,主要是为了保证指令本身的长度不要太长,又能方便找到所需要的操作数,偏移地址中的偏移量一般不是很大,所以缩短了指令长度

网友B:
基地址+偏移地址=绝对地址。设置偏移地址给操作时地址的计算带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设计了变址寻址和基址寻址,主要是为了保证指令本身的长度不要太长,又能方便找到所需要的操作数,偏移 ...

比如是3楼  然后偏移地址是001  也就是 3楼001房间    偏移地址都是一样的  那代表的寄存器不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