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的GPIO输出摆率的问题

楼主(2021-01-08):
STM8S的IO口输出摆率一个是最大2M的速度一个是最大10M的速度,想问一下各位朋友,当使用一个IO口的外设功能时比如SPI,那SPI的通讯速率是不是会受到该IO口最大摆率的限制,还是说没影响,有人试过么?如若回答感激不尽。

网友A:
SPI时钟虽然快,一般40MHZ都不算快
但那只是写入缓存器的速度快而已,但写入内部存储空间是要时间,其实并不快,至少很多单片机都是可以适应的
写入SPI之后是要等待忙碌位响应,这等待的过程就是要一定的时间,像有的EEPROM使用SPI写入整片器件的所有地址,慢点的要500mS
所以,SPI的速率大多是跟自身的材料构造有关的,像铁电的就要快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时钟虽然快,一般40MHZ都不算快
但那只是写入缓存器的速度快而已,但写入内部存储空间是要时间,其实并不 ...

嗯,感谢回答,因为STM8s是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来选择引脚输出的最大速率,当对应引脚的外设功能开启时,引脚就受到外设控制了,所以我疑问的是,GPIO的输出速率配置会不会影响该外设的引脚输出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谢回答,因为STM8s是可以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来选择引脚输出的最大速率,当对应引脚的外设功能开启 ...

正常来说是不会的,SPI传输速率更多的是受SPI器件本身的限制,SPI本身的时钟可以是很快的,但真正写入还是一样要等待的
当然,单片机的IO速度也会影响,只是这部分的影响没有SPI写入那部分那么大
所以,才会有类似于铁电这种高速存储器件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