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实在的MCU按键扫描处理短按长按方法,程序拿走不谢

楼主(2021-01-08):
自己做项目总结出来觉得比较好用,拿出来分享一下

//------------------------自己的按键扫描-短按-长按处理--------------------------------
u8   uiKeyTimeCnt1;      //按键1计数
u8   uiKeyTimeCnt2;   //按键2计数
u8   uiKeyTimeCnt3;     //按键3计数
u8   uiKeyTimeCnt4;     //按键4计数
u8   uiKeyTimeCnt5;     //按键5计数
u8   uiKeyTimeCnt6;     //按键6计数
u8   ucShortTouchFlag1;     //短按按键有效标志
u8   ucLongTouchFlag1;      //长按按键有效标志

void Key_control(void)
{
        //每10ms论巡一次
        //KEY_DATA:按键数据--并先清一次零
        //按键数据的获取---这里是通过触摸IC的IIC通信
        KEY_DATA=0X0000;
        I2C_ReadDeviceDataTo(0x80,&KEY_DATA,1);
        KEY_DATA=KEY_DATA^0xffff;
        switch(KEY_DATA)
        {
                case(0x1000):
                        uiKeyTimeCnt1++;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1>2)    //这里是消抖,20ms足矣
                                ucShortTouchFlag1|=0x01;   //激活按键1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1>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1;   //清除按键1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1;        //按键1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case(0x0800):
                        uiKeyTimeCnt2++;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2>2)
                                ucShortTouchFlag1|=0x02;   //激活按键2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2>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2;   //清除按键2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2;        //按键2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case(0x0400):
                        uiKeyTimeCnt3++;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3>2)
                                ucShortTouchFlag1|=0x03;  //激活按键3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3>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3;  //清除按键3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3;        //按键3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case(0x0200):
                        uiKeyTimeCnt4++;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4>2)
                                ucShortTouchFlag1|=0x04;  //激活按键4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4>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4;   //清除按键4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4;       //按键4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case(0x0100):
                        uiKeyTimeCnt5++;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5>2)
                                ucShortTouchFlag1|=0x05;  //激活按键5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5>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5;  //清除按键5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5;       //按键5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case(0x0080):
                        uiKeyTimeCnt6++;  //累加计时
                        if(uiKeyTimeCnt6>2)
                                ucShortTouchFlag1|=0x06;  //激活按键6短按的有效标志

                        if(uiKeyTimeCnt6>999)
                        {
                                ucShortTouchFlag1&=~0x06;  //清除按键6短按有效标志
                                ucLongTouchFlag1=6;       //按键6长按10s有效标志
                        }
                        break;
                default:
                        uiKeyTimeCnt1=uiKeyTimeCnt2=uiKeyTimeCnt3=uiKeyTimeCnt4=uiKeyTimeCnt5=uiKeyTimeCnt6=0;

                        //短按处理
                        switch(ucShortTouchFlag1)
                        {
                                case(0x01):
                                        ucShortTouchFlag1=0x00;           //这里处理完短按之后清零按键标志
                                        break;
                                case(0x02):
                                        ucShortTouchFlag1=0x00;
                                        break;
                                case(0x03):
                                        ucShortTouchFlag1=0x00;
                                        break;
                                case(0x04):
                                        ucShortTouchFlag1=0x00;
                                        break;
                                case(0x05):
                                        ucShortTouchFlag1=0x00;
                                        break;
                                case(0x06):
                                        ucShortTouchFlag1=0x00;
                                        break;
                        }

                        //处理长按
                        switch(ucLongTouchFlag1)
                        {
                                case 1:
                                           ucLongTouchFlag1=0;    //这里处理完长按之后清零按键标志
                                           break;
                                case 2:
                                          ucLongTouchFlag1=0;
                                          break;
                                case 3:
                                          ucLongTouchFlag1=0;
                                          break;
                                case 4:
                                         ucLongTouchFlag1=0;
                                         break;
                                case 5:
                                         ucLongTouchFlag1=0;
                                         break;
                                case 6:
                                        ucLongTouchFlag1=0;
                                        break;
                        }break;
        }
}

网友A:
慢慢学习了,状态机方法确实值得使用,可以解放CPU。

网友B:
很好,简洁明了!

网友C(2021-03-01):
将长按处理的函数放在外边,应该就可以处理到长按时间直接处理的功能,不需要等按键松开再执行了吧,就是还要多一个标志位,防止一直长按一直多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