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矩阵键盘驱动芯片?释放单片机的压力

楼主:
矩阵键盘采用智能芯片控制,不同传统的接io口,释放单片机的压力。键盘电路和主机电路采用无线通信方式。有哪种芯片呢

网友A(2021-01-08):
这就是矩阵键盘代码 你觉得亚历山大吗?

网友B:
我就知道有的代码写的看起来好,实际执行效率不如写的看起来“愚蠢”的代码,主要是因为编译器可能“蠢”了点。。。

网友C:
可以选用SPI接口带状态输出信号的芯片,如HD7279.无线只能增加成本,不能减轻单片机的压力。

网友D:
采样2个单片机实现无线传输

网友E:
tm16xx系列有多种型号可以驱动数码管和矩阵键盘,例如tm1638、tm1650

网友F:
天微电子有很多型号可以使用,如果MCU有足够的IO,就用IO直接驱动,效率是你程序逻辑设计问题,中断触发事件,配合定时器延迟消抖扫描,很容易处理点按,长按,组合按键等,并且几乎不占CPU时间的。
使用TMXXX系列芯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增加成本、功耗,增加程序复杂度。至少你的实现芯片的驱动部分,这部分就比你单片机直接扫描可能会稍复杂一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矩阵键盘代码 你觉得亚历山大吗?

够简化!但估计楼主是说IO口不够的问题!

网友H:
TM1650,可以驱动数码管,也可以驱动矩阵键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