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同时控制两个0.25W小喇叭,仿真没问题,实物运行不了?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08):
加三极管驱动吧,0.25W的喇叭都50mA的电流了

网友B:
一极管加一下驱动,光用单片机应可帯不了,51单片机帯载是很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极管加一下驱动,光用单片机应可帯不了,51单片机帯载是很弱的

都加三极管了,也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吧,0.25W的喇叭都50mA的电流了

都加三极管了,也不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加三极管了,也不行,不知道为啥

你是想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吧?

网友A:
有示波器吗,看看输出有信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吧?

对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加三极管不行,绝对是水平问题了,在公司设计就是用三极管推,还有不要太依赖仿真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三极管不行,绝对是水平问题了,在公司设计就是用三极管推,还有不要太依赖仿真软件!

请教一下,三极管推电路一般怎么设计,我现在就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度娘搜一下都比这边等答案快!

BEEP1可以是喇叭、蜂鸣器(有源或无源均可,取决于你BEEP输出的信号)

网友G:
单片机输出能力不足以直接驱0.25W小喇叭,使用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器比较合适。如TDA2822等。

网友H:
一个三极管只能驱动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三极管推电路一般怎么设计,我现在就是一个三极管。

因为我这里用的3.3V单片机,所以基极电阻我用了560,如果你是5V单片机用个1K就可以了

网友I:
你仿真使用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蜂鸣器,这两种控制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J:
单片机的灌电流驱动不了两个喇叭,要加三极管

网友K:
0.25W喇叭?单片机那两个口输出的是音频信号吗?如果是,14楼说的没错,加一级音频放大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无论加什么三极管都不会响,只能换有源蜂鸣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同驱动没什么关系
1.定时器1内做两个不同的基准定时频率,例如:a++;b++;if(a==100)a=0; f(b==150)b=0;
2.定时器2做两个不同频率的计时器
3.编两个不同音频音节的数组,后面做两个播放器播出来就OK,
或者你做一个播音乐的,一个端口直接播,另一个端口让得到的数组值做一下运算,得到的就不是一样的音乐,同时放时就不会一样

网友L:
单片机的IO不能驱动那么大功率的扬声器。 应该添加晶体管来驱动扬声器。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指导,最后把扬声器换成无源蜂鸣器就可以了,估计是单片机的局限性。

网友M:
建议去道客里看看,很多类似的

网友N:
有源蜂鸣器可以价格三极管就可以驱动响起来, 驱动喇叭需要mcu读语音文件, 用pwm驱动做D/A输出控制才能驱动喇叭响。最好用语音芯片,用单片机控制语音芯片播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有源蜂鸣器可以价格三极管就可以驱动响起来, 驱动喇叭需要mcu读语音文件, 用pwm驱动做D/A输出控制才能驱 ...

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C(2021-09-18):
引用 网友K:
0.25W喇叭?单片机那两个口输出的是音频信号吗?如果是,14楼说的没错,加一级音频放大就可以了,如果不是 ...

换成有源蜂鸣器不行,只能换成无源蜂鸣器。

网友O:
这个proteus你用单片机驱动的话要设置蜂鸣器的电压为2V

网友P:
喇叭要接VCC和IO口,否则电平就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