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EIL_V5\C51\INC\REG51.H(1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sfr',求大佬

楼主:
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1-09):
这是一个头文件,其本身是没有错的,错误的地方是你自己编的main.c,要结合main.c才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头文件,其本身是没有错的,错误的地方是你自己编的main.c,要结合main.c才能解决

啊 看不出来

网友C:
提示的很明白了,'sfr'前面缺失“;”,仔细查一下。

网友D:
main.c里面调用头文件了吗

网友E:
出现这样的提示,我觉得是你的程序的#include,或者define部分出问题了。应该还没有到程序主体部分的检查。你重点看看程序执行代码之前的所有代码,看看是不是漏写了“;”,或者使用了系统关键字之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