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中有GND,但是没有vcc

楼主(2021-01-09):
我这个引脚原理图接了vcc,但是PCb中这里却没有vcc,网络里面也没有vcc

网友A:
哪个引脚?可以打开.net文件,在【VCC】中那一栏中加入所要连接的引脚 ,

网友B:
封装引脚号对的上吗?自己画的封装注意引脚是否从0开始

网友C:
原理图与PCB封装没有对上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那你这个引脚为什么能看到网络飞线,是你后定义网络接的吗

网友E:
网络里没封装,那不是原理图哪里vcc没跟芯片引脚连上,连上还有这种情况就得放大ocb那个引脚检查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