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 sop-8 sop-16一般多少钱一颗哪位师傅知道

楼主:
sop-8 国产MCU多少钱一颗  要求是:3个i/o ,128节       sop-10 国产MCU多少钱一颗  要求是:8个i/o ,128节

网友A(2021-01-09):
具体型号没有大家如何回答?去看看STC系列的,他家的较便宜。

网友B:
OTP的有1毛多的

网友C:
你好,这种MCU 你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C:
我就是要找便宜的

网友D:
元器件商城筛选下,选个厂商,再看具体型号,量大问下代理商,

网友E:
OTP的  最便宜的9分 国产     主要看量   有需要可以私信我,量大你只需要提出功能即可,软件可以免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