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检测电路谁可以分享下的?类似门锁和扫地机那种电机堵转检测电路都可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09):
可以用磁铁+霍尔传感器  信号给单片机

网友B:
我喜欢在GND和负载串接2512封装的采样电阻,运放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给单片机ADC,堵转后电机电流变大,采样电阻电压也会大,单片机设定一个值就好了

网友C:
刚做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了这个,我同楼上一样,也是用运放来做,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D:
有人试过用麦克风拾音电路来检测的吗?之前试过,只需一个三极管放大!

网友E:
在电机回路加一个小电阻0.1R左右就可以采样到电压,如果是小功率电机低电压的直接给到单片机ADC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人试过用麦克风拾音电路来检测的吗?之前试过,只需一个三极管放大!

这种方式并不可取,一来环境干扰声源的影响不好解决,再则声源的幅度和频率也得实验获取。不如电流取样方便可靠。

网友F:
电流取样可以用电阻取样或者霍尔元件取样或者电流互感器取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磁铁+霍尔传感器  信号给单片机

检测什么呢?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在GND和负载串接2512封装的采样电阻,运放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给单片机ADC,堵转后电机电流变大, ...

恩  你这个方法挺好  只是没有MCU的情况  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了这个,我同楼上一样,也是用运放来做,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你这个用了单片机还用运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人试过用麦克风拾音电路来检测的吗?之前试过,只需一个三极管放大!

上个图啊  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式并不可取,一来环境干扰声源的影响不好解决,再则声源的幅度和频率也得实验获取。不如电流取样方 ...

那都是ADC采集电流多一点了?如果纯硬件的方式 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了这个,我同楼上一样,也是用运放来做,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两个管脚,不是普通的一端接地),检测马达堵转电流,是不是串联一个电阻在回路就可以?然后用MCU ADC的检测电阻的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在GND和负载串接2512封装的采样电阻,运放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给单片机ADC,堵转后电机电流变大, ...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马达驱动芯片出来有OUT1 OUT2 也就是PWM1 PWM2加在了马达两端,马达没有接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马达驱动芯片出来有OUT1 OUT2 也就是PWM1 PWM2加在了马达两端,马达没有接GND

把取样电阻放在总电源负极上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把取样电阻放在总电源负极上就可以了

你没看懂题目  兄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在GND和负载串接2512封装的采样电阻,运放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给单片机ADC,堵转后电机电流变大, ...

这三个电路 哪个可以用?电机的正反转堵转电流也要能检测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做的一个项目,也用到了这个,我同楼上一样,也是用运放来做,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这三个电路 哪个可以用?电机的正反转堵转电流也要能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