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51单片机设计电梯?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

楼主(2021-01-09):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你可以先去看看《人人学会单片机》这个视频教程。总共60多课程。

网友B:
电梯涉及到安全问题,不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安全第一

网友C:
这个主题太广了,您应该从一些小项目开始,最终进到大的设计。

网友D:
电梯程序看要求如何了,通常用的就是一个直接存储先后的一般的程序,高级一点的应当考虑最短路径和节电.

网友D:
存储的数组大约是楼层数的平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梯涉及到安全问题,不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安全第一

用51做模型是适合的!如果只有5层左右的电梯模型,整体也简单,限位开关也就几个,加个电机正反转电路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