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矩阵键盘电路用智能芯片控制 和51单片机进行无线通信,有哪种芯片型号可选?

楼主(2021-01-09):
问下矩阵键盘电路用智能芯片控制 和51单片机进行无线通信,有哪种芯片型号可选?觉得就这里难。

利用单片机实现电子密码锁的功能。要求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编写。整个系统由单片机,矩阵键盘,外部存储器,LCD液晶显示器,发声喇叭,继电器,无线通信部分组成。具体要求如下:
(1)当密码正确,继电器开且绿色LED亮。密码错误,红灯亮且继电器继续锁定。
(2)开锁密码为8位密码,由数字0-9和字母A,B组成,除了密码输入键外,还有密码修改键,撤销输入键,确定键,取消键4个功能键。
(3)实现连续输入密码错误超过限定的5次后电子密码锁定,并发出尖锐的报警声且红色LED灯闪烁。
(4)为了防止密码被窃取要求在输入密码时在LED屏幕上显示 * 号。
(5)系统能发4种声音,包括按键声,密码正确提示声,密码错误提示声和尖锐报警声。
(6)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修改密码必须输入原密码。然后输入两次新密码,如果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不一致,仍保持原密码,这主要是防止在输入新密码时出现误操作。
  (7)密码保存在外部存储器,掉电不丢失。
(8)矩阵键盘采用智能芯片控制,释放单片机的压力
(9)键盘电路和主机电路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网友A:
NRF24L01无线通信最基础的通信代码分享   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

网友B:
可以选WIFI模块作为无线通信吗?如果可以的话,推荐ESP8266,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利用单片机的UART串口通过WIFI模块就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密码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WIFI模块作为无线通信吗?如果可以的话,推荐ESP8266,这个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利用单片机的UART串 ...

那岂不是要两块单片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要两块单片机吗

不需要啊,还是你认为ESP8266算单片机?那可以用最小器件,ESP8266有最小器件的。就是Esp-01s。只需要一片51单片机就可以连接ESP-01s实现WIFI功能了。这样和你的设备连接上,就可以释放51单片机外设的压力。

网友C:
ESP8266 比较好用,简单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