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切换4种模式II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1-09):
通过按键轮流让4个端口输出高电平,
: ////////一个按键控制4种模式,分别点亮4个LED******************

#include<reg52.h>//头文件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P3M1 = 0x00; P3M0 = 0x0F; //P3(00000000B,00001111B)
  sbit KEY=P3^4; // 定义按键

  sbit OUT1=P3^0; // 输出1
  sbit OUT2=P3^1; // 输出2
  sbit OUT3=P3^2; // 输出3
  sbit OUT4=P3^3; // 输出4

  bit flag=1;     //定义控制运行符
  unchar Mod;     //定义亮灯模式
  unint tt;       //定义中断次数
  void Init_Mod() //初始化函数

  {
   Mod=0;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TR0=1;
  EA=1;
  ET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delay(unint z)  //延时函数,延时z(ms)
{
  un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put_Mod()  //状态模式标记函数

  {
        if(Mod==4)  Mod=0;
        if(KEY==0)           //按键按下

        {  delay(20);
           if(KEY==0) //延时消抖
           Mod++;      //按键次数标记
                           }
        while(!KEY)   //松手检测
        {; ;}

         }

        //4种模式下的执行
         void run()
        {
                switch(Mod)
          {  case 0:{ET0=0;OUT1=1;OUT2=0;OUT3=0;OUT4=0;}break;// 模式1
             case 1:{ET0=0;OUT2=1;OUT1=0;OUT3=0;OUT4=0;}break;// 模式2
             case 2:{ET0=0;OUT3=1;OUT1=0;OUT2=0;OUT4=0;}break;// 模式3
             case 3:{ET0=0;OUT4=1;OUT1=0;OUT2=0;OUT3=0;}break;// 模式4
            }
           }

        void main()

        {  Init_Mod();
           Init_Timer();
           while(1)
         {  Input_Mod();
            if(flag==1) //flag 控制run的运行
          {  run();
             if(Mod==1||Mod==3)  flag=0;
           }
             if(Mod==0||Mod==2)  flag=1;
           }
           }

网友A:
我是小白,想问一下楼主这个四种模式和两种模式(长按和短按)有什么区别,我不太清楚。求解答,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想问一下楼主这个四种模式和两种模式(长按和短按)有什么区别,我不太清楚。求解答,谢谢楼主分 ...

长按短按都一样,CD4052通过两个脚的不同电平状态切换4路音源,每按一下,切换一路音源输入,再按一下,切换下一路音源,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2021-05-11):
if(Mod==1||Mod==3)  flag=0;
这一行为什么要加前面那个Mod==1
我觉得这里就是在4的时候处理一下mod,那Mod=3的时候处理就好了吧

网友C:
if(Mod==1||Mod==3)  flag=0;
Mod为奇数时不执行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