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lcd12864只能显示到255

楼主(2021-01-09):
最近做了一个关于出租车计价器的程序,但是lcd12864不管是显示哪种类型的值到达255就会清零,网上看有人说是因为ASCII值只有255个,但是有没有办法能使值大于255呢?

网友A:
你确定用的是LCD12864?应该是LCD1602吧?LCD12864有不同库与无库的

网友B:
是你定义计数值的变量的数据类型为字符型,改为整行就不止255了

网友C:
这个和显示器件有关系?明明是程序的事情吧?无论12864,还是1602,足以胜任数字的显示处理了。

网友D:
是你定义的变量有问题吧,要是定义成unsigned char的话,他的范围就是0~255的。

网友E:
我分享到51hei 的 最好的LCD12864的资料 你可以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网友F:
这是由于您的显示变量的数据类型定义被定义为8位变量,例如char类型或Short Int类型等。

网友G:
同上,我觉得应该也是变量的数据类型的问题,应该是你用的变量是8位的,变量范围就是0~255,将char类型换成int类型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记得提问时应该给出怀疑有问题部分的代码,和部分硬件如原理图等,别人才好帮忙。

网友H:
应该你设置的关键字是“字符”,字符型的最大值是255,可以改为其他数据类型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确实是定义的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I:
unsgined char 变量范围0-255, 比这个大的数再定义为unsgined short 变量范围是0-65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