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做频谱显示LCD1602 源程序

楼主(2021-01-09):
为了给自己做的功放加个频谱显示做的,LCD1602正好和原来的显示屏大小一样,就用1602做显示了,为了防止对音频信号的干扰,输入用4558做的缓冲放大。
单片机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1602.h"
sbit busyFlag = P2^7;
/***********************************************/
//自定义的8个字符 分别为第1横格到8横格
uchar code Pic[8][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
        {0x00,0x00,0x00,0x00,0x1f,0x00,0x1f,0x1f},
        {0x00,0x00,0x00,0x1f,0x1f,0x00,0x1f,0x1f},
        {0x00,0x00,0x00,0x1f,0x1f,0x00,0x1f,0x1f},
        {0x00,0x1f,0x00,0x1f,0x1f,0x00,0x1f,0x1f},
        {0x1f,0x1f,0x00,0x1f,0x1f,0x00,0x1f,0x1f},
};
/*********检查LCD忙****************************/
void lcdCheckbusy()
{
        lcdDb=0xff;
        lcdRs=0;                                                 //dc=1为数据,=0为命令.
        lcdRw=1;                                                 //rw=1为读,=0为写.
        lcdE=1;                                                 //cs=1选通.
        delay40us(1);
        while(busyFlag);
        lcdE=0;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void)
{
        lcdWriteCommand(0x38);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Write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WriteCommand(0x06);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WriteCommand(0x01);                        //清除屏幕显示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dat)
{
        lcdCheckbusy();
        lcdDb=dat;
        lcdRs=0;                                        //指令
        lcdRw=0;                                        //写入
        lcdE=1;                                                //允许
        delay40us(1);
        lcdE=0;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Checkbusy();
        lcdDb=dat;
        lcdRs=1;                                //数据
        lcdRw=0;                                //写入
        lcdE=1;                                        //允许
        lcdE=0;
}
/********写入CGRAM "自定义" 字符***************/
void lcdWritePic()
{
        uchar i,j;
        for(i=0;i<8;i++)
         {
                lcdWriteCommand(0x40+i*8); //指令地址为0100 0000 +(0000 0000~0011 1000)具体参考说明书CGRAM的使用
                for(j=0;j<8;j++)lcdWriteData(Pic[i][j]);//向CGRAM写入字型编码数据(CGRAM数据).
         }
}
/*******************************************************
功能:显示一个字符
函数参数 : 显示坐标(x,y,dat)范围 (0~f,0~1,0~7)
*******************************************************/
void disp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dat)//dat范围是0~7,表示显示8个自定义字符的第几个
{
        uchar address;
        switch (y)
        {
                case 0:  address=0x80+x;  //00000000B(00H)+10000000B(80H)=10000000B(80H)
                        break;
                case 1:         address=0xc0+x;  //01000000B(40H)+10000000B(80H)=11000000B(C0H)
                        break;
        }
        lcdWriteCommand(address);          //地址显示
        lcdWriteData(dat);                          //显示自定义的第几个字符
}
/********延时函数 1T 22.1148M***************/
void delay40us(uint n)
{
        uchar a,b;
        while(n--)
        {
            for(b=185;b>0;b--)
                for(a=1;a>0;a--);
        }
}

程序下载:

网友A:
大师,给个电路图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给个电路图呗。谢谢了。

D0-D7接P2口,RS.RW.EN接3.5/3.6/3.7。音频接1.1口,PCB上都画出来了,你也可以在程序里修改。

网友B:
LCD1602显示频谱? 你也太会折腾了吧。好歹用LED点阵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1602显示频谱? 你也太会折腾了吧。好歹用LED点阵做啊

有点阵做的,以前发的帖子里有,我的功放是用汽车收音机做外壳,1602正好和原来的显示屏一样大。

网友C:
楼主用什么PCB软件画的,看上去不像AD啊。

楼主(2021-02-08):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PCB软件画的,看上去不像AD啊。

LAYOUT  6.0。

网友D(2023-02-15):
弱弱请问一下版主,408的设置频率多少的

网友D:
请问一下版主这个408设置多少频率的,40.96K  180个周期,怎么算好像不对

楼主(2023-06-12):
引用 网友D:
弱弱请问一下版主,408的设置频率多少的

12M以上,越高越好。

网友E(2024-09-06):
用1602做频率显示效果肯定好。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