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的下载电路是什么样的?求分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09):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 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这里面有你所需要的图纸
视频教程《人人学会单片机》你可以跟着学习的

网友B:
  也可以直接用USB转串口模块的RXD和TXD连接到单片机,按下载后才接单片机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用USB转串口模块的RXD和TXD连接到单片机,按下载后才接单片机电源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