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问题,独立程序正常响,加上串口发送程序就不怎么响了

楼主(2021-01-09):
当去掉注释部分之后蜂鸣器正常响,加上之后就不响了,求解答!!!!
                           if(HW == 1&&led_flag==0)
                                {
                                        delay(5);
                                        beep = ~beep;
                                        delay(5);
//                                        ms_delay(1000) ;
//                                        send_str("AT+CIPSEND=0,10\r\n");
//                                        ms_delay(1000) ;
//                                        send_str("warning!!!\r\n");
                                }

楼主:
目的就是让蜂鸣器响完之后串口发送数据出去

楼主:
改了各种延时都一样呀

楼主:
串口助手能正常收到发出的字符串

网友A:
用我这个贴子的串口发送代码 不要while 死等   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网友B:
你这是用的无源蜂鸣器吧?串口占了绝大部分的时间,蜂鸣器工作的时间极短,你肯定听不到响了。
简单解决的办法是换用有源蜂鸣器,需要鸣响时打开,到串口发送完毕再关闭

网友C:
可以在delay(5)后面加空操作。比如
for(t=0;t<5000;t++){}

网友D:
也许串口进程占用了大多数时间。 应该使用串口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