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暖器拆装led灯贴片灯珠

楼主:
     led灯的灯珠若坏了,用烙铁很难拆下来,也很难焊,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视频教人用电饭锅加热盘拆led灯贴片灯珠的,很容易拆下来,今天修理几只led灯,均是灯珠坏了,又因为身边没有单独的电饭锅发热盘,忽然想到用电暖器代替电饭锅,试了一下,感觉很好,上图。

网友A(2021-01-10):
谢谢楼主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B:
电磁炉+废平底锅=铁板烧,对于拆件效果也不差

网友C:
铝基板散热快很难拆,条形板可用蜡烛火焰烤,不会对周边影响大。确认损坏的LED可以破坏性的露出正负极分别拆好一些

网友D:
学习了,好经验,正考虑咋拆呢?

网友E(2021-03-13):
用斜口钳把坏的灯珠暴力剪下来,然后用电烙铁清理焊盘,焊上新灯珠即可

网友F(2021-05-06):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C(2023-03-10):
引用 网友E:
用斜口钳把坏的灯珠暴力剪下来,然后用电烙铁清理焊盘,焊上新灯珠即可

如果想拆下来再利用就困难了。

网友G(2023-05-16):
PCB下面先垫上一块空的覆铜板或一块旧的PCB空板,是不是受热更均匀一些?

网友C(2024-02-05):
引用 网友G:
PCB下面先垫上一块空的覆铜板或一块旧的PCB空板,是不是受热更均匀一些?

受热越均匀越不好,需要的就是定点加热,铝基板很困难

网友H:
我用两个铬铁同时加热LED灯珠两端,这样也容易拆下来。

网友I:
之前看到有用电饭煲加热盘来做加热台,后面看到甚至用电饭煲里面的保温片来做加热,没想到今天又看到用电暖气的,看来是烤板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CB下面先垫上一块空的覆铜板或一块旧的PCB空板,是不是受热更均匀一些?

受热均匀的副作用就是面积大,影响周边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用两个铬铁同时加热LED灯珠两端,这样也容易拆下来。

不好拆的原因之一是贴片LED下的焊盘露不出来,很容易烫坏LED外壳

网友C(2024-03-11):
引用 网友H:
我用两个铬铁同时加热LED灯珠两端,这样也容易拆下来。

做个U型发热头不会影响其他元件

网友J(2024-05-05):
看似不起眼的小技巧,在些引发百家争鸣还是有不错的收获

网友C(2025-05-30):
引用 网友E:
用斜口钳把坏的灯珠暴力剪下来,然后用电烙铁清理焊盘,焊上新灯珠即可

这是拆解大面积LED中个别损坏的好办法(避免大面积加热影响其他LED)。但是不能完好的拆下KED来。

网友K:
作为临时措施可以,如果有经常修理的需求,建议上恒温加热台,价格也不贵,主要是温度可控,LED灯珠如果温度过高对寿命影响太大了。

网友L(2025-08-25):
杂物盒里有个拆IC的烙铁头,安装在调温烙铁上,头朝上绑到烙铁架上,小面积加温,还能调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