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驱动电流比74LS245大的多的集成块

楼主:
本人正在做16*16的LED灯塔,程序已经烧进去了,灯光效果只是微微的亮,请求高手指点,功能与74LS245相同,但驱动电流比74LS245大的多的集成块,或者,现在怎么才能提高74LS245的驱动电流?

网友A(2021-01-09):
245只是信号放大 不是驱动电流。你可以用达令顿。你们学生级别的 也就只能玩玩这种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595?

网友C:
LED微亮的原因可能是代码不合理,每位显示占空比太小所致。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74HC59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74HC595?

没有想到,教材上用的245.  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E:
没有想到,教材上用的245.  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E:
第一次做,没有想到,教材上用的245.  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E:
仿真时用的时AT89C51, 做实物时用的时STC12c5a60s2,P1、 P3是层,  P0 、P2口是列。    P0 、 P2口列没问题, P3口层也没问题,就是P1口层像似没有信号,带不动1-8层!  图片中的效果是1-8层,9-16层都接在P3口。  我很好奇,为啥P1口没有信号,是这款STC12c5a60s2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