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开发板做温控风扇PWM调速 源程序

楼主(2021-01-09):
能够利用PWM调速原理实现对系统的控制对象(直流电机)进行转速控制,当温度低于系统设置温度下限时直流电机停止工作,到达设置温度的下限和上限之间时以1档的速度工作,当温度高于系统设置温度上限时直流电机全速工作其中上下限温度可以在数码管上人工设置,数码管上能够显示当前的实时温度。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用u16表示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用 u8表示  unsigned char

/**定义各引脚**/
sbit led=P2^0;//led
sbit dj=P1^0;//电机
sbit DQ=P3^7;//温度传感器
//////////按键接口/////////////////////////////////
sbit key1=P3^1;//设置温度
sbit key2=P3^0;//温度加
sbit key3=P3^2;//温度减
///////////数码管的四个位/////////////////////////////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共阴数码管段选*****/
u8 table[2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

/***定义各变量***/
u16 wen_du;//温度变量
u16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8 dang;//档位显示
u8 flag;         //标志位
u8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u8 j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ms)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25us
{
        u8 x;
        for(ms;ms>0;ms--)
                for(x=10;x>0;x--);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16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
{
         u8 x=0;
         DQ=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8 ReadOneChar()
{
        u8 i=0;
        u8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8 dat)
{
         u8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erature()
{
        u8 a=0;
        u8 b=0;
        u8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w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显示温度
{
        LSA=1;LSB=1;LSC=0;P0=table[d1];delay(10); //第1位
        P0=0x00;LSA=1;LSB=1;LSC=1;delay(1);

        LSA=0;LSB=1;LSC=0;P0=table[16];delay(10);//第2位
        P0=0x00;LSA=1;LSB=1;LSC=1;delay(1);

        LSA=1;LSB=0;LSC=0;P0=table[d2]; delay(10);//第3位
        P0=0x00;LSA=1;LSB=1;LSC=1;delay(1);

        LSA=0;LSB=0;LSC=0;P0=table[d3];delay(10);//第4位
        P0=0x00;LSA=1;LSB=1;LSC=1;delay(1);
}

/***键盘自动扫描及消抖***/
/***以及功能***/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5;                                  //上限加5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                                                  //注释同上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
                        delay(30);
                        if(key2==0)
                        {
                                xia+=5;
                                if(xia>=95)xia=95;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xia-=1;
                                if(xia<=0)xia=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

/***数码管显示档位及温度***/
/***键盘扫描***/
/**根据按键显示档位及温度**/
/*PWM*/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u8 i;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en_du<xia){dj=0;dang=0;}//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1;                                                                                        //档位置1
                for(i=0;i<3;i++){dj=0;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得到
                for(i=0;i<6;i++){dj=1;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dj=1;dang=2;}//高温全速
}

/***主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led=0;//点亮led判断单片机是否运行

        dj=0;                  //电机开
        shang=22;
        xia=19;                  //初始上下限值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ReadTemperature();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

Keil工程文件hex文件51hei提供下载(如果自己会编译就不必下载了):

楼主:
用到的部分包括DS18B20,数码管,ULN2003放大电路模块,直流电机(小马达))

楼主:
还有独立按键

楼主:
想要修改的话,也很简单。数码管驱动模块用了138译码器,你们如果不用,就把数码管显示函数改一下。然后电机用了ULN2003。其他的你就响应地修改一下引脚就好了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就做过类似这种的,也是DS18B20测温,控制电脑四线风扇。OLED显示。带蜂鸣器警报,莫尔斯代码的那种。

你的这个DS18B20的初始化有死等,建议使用计数方式延迟。释放CPU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就做过类似这种的,也是DS18B20测温,控制电脑四线风扇。OLED显示。带蜂鸣器警报,莫尔斯代码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2-05-19):
引用 楼主:
想要修改的话,也很简单。数码管驱动模块用了138译码器,你们如果不用,就把数码管显示函数改一下。然后电 ...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到的部分包括DS18B20,数码管,ULN2003放大电路模块,直流电机(小马达))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吗

好久之前做的,基于普中科技开发板做的

网友D(2023-03-04):
原理图呢

网友D:
掉电要重新设置

网友E:
怎么分成多个档位呀

楼主(2024-01-08):
引用 网友E:
怎么分成多个档位呀

软件层实现多级pwm

楼主(2024-09-13):
这是几年前上学时做的,现在已经工作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就要,我可以搞一版复杂的功能和规范的代码版

网友F:
这图放大很模糊呢,有没有清晰版的呢?

网友G(2024-12-08):
能不能改成驱动高频变压器,实现多档功率调节,数码管或者ole显示功率,带过流保护功能

楼主(2025-09-08):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改成驱动高频变压器,实现多档功率调节,数码管或者ole显示功率,带过流保护功能

好的,可以考虑。不过已经是过了大半年才看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