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无线火灾报警器的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21-01-10):
单片机无线火灾报警器,想请教下大佬们,无线部分用什么芯片能够实现将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手机端,并且手机端可以控制单片机做出相应的措施。

网友A:
您可以使用ESP8266,它是带有片上微控制器的WiFi IC

网友B:
如果要传到手机上,蓝牙,WIFI均可,但需要软件支持。

网友C:
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检测到火灾后现场响报警声加自动化喷水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