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某品牌万年历的程序该如何编写?CPU被打磨掉了

楼主(2021-01-10):
    一台万年历,农历进入2021年后不对了,估计程序只设置到2020年,CPU打磨掉了,估计是STC12C5201AD,一片计时DS1302,一片74HC138,三片74HC164,通过级联控制21个数码管显示(画的图太大,见附件)。望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写个程序应该远远超过这个钟的价值了吧?

网友B:
您可以试试猜测MCU并找到相应的代码。

网友C:
楼主绘制的电路图如果没错,MCU不一定是STC12C5201AD,其引脚排列与AT89C2051也相同。图中有几处可能画错了。STC-ISP有检测MCU型号的功能,可以判断MCU是否为STC产品。正如地板所言,写个程序应该远远超过这个钟的价值了吧。只是练练手就另当别论了。论坛里有阴阳历示例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侠的指点,图中CPU的6、8脚没有连线,没注意边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绘制的电路图如果没错,MCU不一定是STC12C5201AD,其引脚排列与AT89C2051也相同。图中有几处可能画错了 ...

我主要是欣赏这个电路简洁,只用了少量的IO口,且温度检测电路简单。用三只164和一只138控制这么多数码管,还没见识这样的源代码,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其实市场上的电子万年历很简单的,CPU+时钟芯片+18B20+数码管,再做个外壳。
万年历是现成的,在时钟芯片,初始化后,读出、译码、显示就可以。农历哪儿也没有,只能通过公历换算。

网友E:
电子万年历很简单的,CPU+时钟芯片+18B20+LCD1602,
用LCD1602比数码管好。数码管有损坏的段就不好了,拆卸也比较难,LCD可以直插。

网友F:
和CPU的关系不大,程序基本一样。换个你熟悉的CPU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