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开关,可以判断人体存在时间

楼主(2021-01-10):
诸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小成品开关,基本想实现
1.人体感应
2.人靠近持续存在3秒,或2秒
3.LED灯亮

最好有这种成型的,独立成品开关。
常见的好像都是人来就开,或者人走延时灭,没有判断人体持续时间再开启的。

拜托诸位大侠。

网友A:
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

网友B:
你这过要做成红外热释放的,有现在的芯片与配套元器件,可以直接拿着用的

网友C:
您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

网友D:
501模块输出增加一个延时RC电路,同时修改一下501模块原来的延时电路

网友E:
价格单片机,来记住时间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F:
感应的模块种类很多,有红外、微波等等。如果只是要延时的话,这些模块硬件就能完成。如果对这个时间还有其它业务逻辑处理(如,手机上报等),那就需要单片机搭配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

感谢
好像这个模块也不能设置人体停留时间才开启,都是即时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过要做成红外热释放的,有现在的芯片与配套元器件,可以直接拿着用的

感谢
有具体配件信息么,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

感谢
想着先能简单实现为主,实在不行。。。只能用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1模块输出增加一个延时RC电路,同时修改一下501模块原来的延时电路

感谢
我不是这个专业的,还真是跟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当时想的,只是增加延时并不满足,因为有人经过,感应到延时后依然会开启
做不到检测持续停留才开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单片机,来记住时间参数就可以了

只记住时间好像不行,得持续检测人的停留
不过单片机是最后没办法了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应的模块种类很多,有红外、微波等等。如果只是要延时的话,这些模块硬件就能完成。如果对这个时间还有其 ...

感谢
只是简单的感应到就反馈,倒是有很多
只是需要一个持续停留的判断,没找到这种开关或配件
常见的楼道灯,小便池,或者洗手池
基本都是感应到人就自动开启,虽然有延时,但都是在人走之后延时关闭
而不能判断人停留时间反馈。

网友G(2021-07-16):
引用 楼主:
感谢
只是简单的感应到就反馈,倒是有很多
只是需要一个持续停留的判断,没找到这种开关或配件

也就是如果有人路过,灯不亮。 如果判断人停留此地(有延时),灯才亮。

网友H:
这种需求很小众,很难找到成品。其实楼主可以在成品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延时开关即可,用555就够了,无需单片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
好像这个模块也不能设置人体停留时间才开启,都是即时反应的。

时间是你自己通过程序设计的,人体感应模块肯定是感应到人体就会输出什么东西的,你在程序里判断一下不就得了,简单的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记住时间好像不行,得持续检测人的停留
不过单片机是最后没办法了才用

那就检测停留呗,检测不到人了再关灯就行了

网友J:
做过类似的东西,给你个想法作为参考。用市售的人体热释电感应模块,然后把时间延时调到最小,输出接单片机外部中断,只要收到中断,就启动延时,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中断信号,就关闭电源,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人只要来到这个范围内(比如卫生间),就不可能是一直不动的,只要有动作,就会一直有输出,这时候只需要几秒的延时,就可以比较可靠的判断有没有人在里面。因为这种方式是被动检测,所以静态功耗很低,红外模块经过改造以后整体静态功耗能降到几十uA以内。使用雷达模块的话,静态功耗会在几毫安。

网友K:
你的意思是,人来灯不亮,停留超过3秒灯亮并计算停留时间?

这种功能可以有,但对范围、角度、、有要求,人从侧面“横移通过”与正面“直走接近”,如果没控制好很容易误判、误动作。

网友L:
红外就可以吧,然后通过脉冲打开三极管,同时基极放一个相对小一点的电容,三极管另一端接LED。

网友M:
热释电传感器? 这个有现成的模块,你想做成什么样的?
是想要人停留一段时间才会反应? 在中间这段时间人要是离开了就不反应了?
那你的这个需求可能有点奇怪,可以考虑用最低端的8位机或者四位机来实现.

网友N:
找下静电开关

网友N:
红外开关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