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M75A温度值OLED屏显示程序

楼主(2021-01-10):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m75a.h"

#include "oled0561.h"

int main (void){//主程序
        u8 buffer[3];
        delay_ms(100); //上电时等待其他器件就绪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I2C_Configuration();//I2C初始化
        LM75A_GetTemp(buffer); //读取LM75A的温度数据

        OLED0561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0,"   YoungTalk "); //显示字符串
        OLED_DISPLAY_8x16_BUFFER(6,"  Temp:"); //显示字符串

        while(1){
                LM75A_GetTemp(buffer); //读取LM75A的温度数据

                if(buffer[0])OLED_DISPLAY_8x16(6,7*8,'-'); //如果第1组为1即是负温度
                OLED_DISPLAY_8x16(6,8*8,buffer[1]/10+0x30);//显示温度值
                OLED_DISPLAY_8x16(6,9*8,buffer[1]%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0*8,'.');//
                OLED_DISPLAY_8x16(6,11*8,buffer[2]/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2*8,buffer[2]%10+0x30);//
                OLED_DISPLAY_8x16(6,13*8,'C');//

                delay_ms(200); //延时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 //LED控制

*/

  1. #include "lm75a.h"

//读出LM75A的温度值(-55~125摄氏度)
//温度正负号(0正1负),温度整数,温度小数(点后2位)依次放入*Tempbuffer(十进制)
void LM75A_GetTemp(u8 *Tempbuffer){
    u8 buf[2]; //温度值储存
    u8 t=0,a=0;
    I2C_READ_BUFFER(LM75A_ADD,0x00,buf,2); //读出温度值(器件地址,子地址,数据储存器,字节数)
        t = buf[0]; //处理温度整数部分,0~125度
        *Tempbuffer = 0; //温度值为正值
        if(t & 0x80){ //判断温度是否是负(MSB表示温度符号)
                *Tempbuffer = 1; //温度值为负值
                t = ~t; t++; //计算补码(原码取反后加1)
        }
        if(t & 0x01){ a=a+1; } //从高到低按位加入温度积加值(0~125)
        if(t & 0x02){ a=a+2; }
        if(t & 0x04){ a=a+4; }
        if(t & 0x08){ a=a+8; }
        if(t & 0x10){ a=a+16; }
        if(t & 0x20){ a=a+32; }
        if(t & 0x40){ a=a+64; }
        Tempbuffer++;
        *Tempbuffer = a;
        a = 0;
        t = buf[1]; //处理小数部分,取0.125精度的前2位(12、25、37、50、62、75、87)
        if(t & 0x20){ a=a+12; }
        if(t & 0x40){ a=a+25; }
        if(t & 0x80){ a=a+50; }
        Tempbuffer++;
        *Tempbuffer = a;
}

//LM75进入掉电模式,再次调用LM75A_GetTemp();即可正常工作
//建议只在需要低功耗情况下使用
void LM75A_POWERDOWN(void){//
    I2C_SAND_BYTE(LM75A_ADD,0x01,1); //
}

/*********************************************************************************************
* 杜洋工作室
* 洋桃电子
*********************************************************************************************/

网友A(2021-06-08):
显示屏的引脚接线图找不到,楼主能说一下嘛~谢谢

网友A:
显示屏的引脚找不到

网友B(2021-11-17):
这个非常好,正需要LM75的参考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