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最小系统单LED显示MORSE码实时时钟程序

楼主(2021-01-10):
      退休在家自学51单片机,学到定时器部分时联想到无线电早期时使用的MORSE电报码,便产生了用自己焊接的洞洞板51最小系统的时钟控制MORSE码来验证自学成果的想法,在此与各位初学者共师兄习。
      第一次发贴,如有不当,请各位斧正。
      电路板图是用Sprint-Layout 6.0 绿色汉化版画的。
      图1:电路板图
      洞洞板正面,左侧为STC15W408AS-DIP20 MPU及P5.5引脚所接红色LED组成的51最小系统,右侧为MAX232CPE组成的RS232电平转换电路。板上LED为几十年前的早期产品,其亮度明显不如现在的贴片LED。
      图2:洞洞板正面照片

      洞洞板背面,第一次焊洞洞板,水平有限,未能全部走锡。
      图3:洞洞板背面照片
      因系统功能简单,故程序用汇编书写,其长度不足200行,并有较详尽的语句注释。
      程序如下:
;===========莫尔斯电码单LED实时时钟,经洞洞板搭建最小系统验证无误====================================
;===========STC15W408AS-DIP20,fosc=12MHz=============================================================
;===========T0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用于基础时钟(中断优先级为高)
;===========T2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用于MORSE电码的编码时长计时(中断优先级为低)
;===========P5.5端口单个LED输出莫尔斯电码============================================================
;===========LED负极接P5.5端口,LED正极接+5V==========================================================
;===========整分钟时LED依次以莫尔斯电码显示当前小时十位数、个位数,分钟十位数、个位数================
;===========莫尔斯电码时长:点1t=250ms,划3t=750ms,点或划间隔2t=500ms,数字之间间隔7t=1750ms=========

//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 复位值   描述
                P5                EQU                      0C8H;   //xxxx,1111 端口5
                AUXR                EQU                        08EH;        //0000,0001        辅助寄存器
                IE2                        EQU                        0AFH;        //0000,0000 中断允许就寄存器
                T2H                        EQU                        0D6H;        //0000,0000        定时器2高8位寄存器
                T2L                        EQU                        0D7H;        //0000,0000        定时器2低8位寄存器

//define constants
                MIN_MARK        BIT                00H                        ;整分钟标志位
                MORSE_LED        BIT                P5.5                ;LED输出莫尔斯电码

                HOUR                EQU                R0
                MIN                        EQU                R1
                SEC                        EQU                R2
;===========STC15W408AS-DIP20,fosc=12MHz=========================
                        ORG                0000H
RESET:
                        AJMP        MAIN                        ;复位入口
                        ORG                000BH
                        AJMP        T0_ISR                        ;T0中断服务入口
                        ORG                0063H
                        AJMP        T2_ISR                        ;T2中断服务入口
                        ORG                00B3H                        ;STC15W408AS中断向量区后面第一个可用地址
MAIN:
                        MOV                SP,#0DFH                ;堆栈指针初值,堆栈空间为32字节
                        CLR                A                                ;Clera A
                        MOV                R0,A                        ;小时清零
                        MOV                R1,A                        ;分清零
                        MOV                R2,A                        ;秒清零
                        MOV                R3,#20                        ;T0每秒中断次数暂存地址

                        ACALL        TIME_INIT                ;调用T0,T2初始化子程序

LOOP:
                        JNB                MIN_MARK,$                ;非整分钟则原地等待
                        CLR                MIN_MARK                ;整分钟标志位清零
                        ACALL        TIME_NUM                ;调用分离当前时间十位及个位数字子程序

                        SJMP        LOOP

;===========T0、T2初始化子程序====================================
TIME_INIT:
                        ANL         AUXR,#00000000B        ;定时器T0及T2设置为时钟12T模式,不允许T2工作
                                                                        ;允许使用扩展RAM,T1作为UART1波特率发生器(释放T2作为独立定时器)
                        ANL         TMOD,#11110000B        ;设置定时器T0模式为模式0,STC15W为16位自动重装

                        MOV         TL0,#0B0H                ;设置T0初值(低8位50ms@12MHz)
                        MOV         TH0,#3CH                ;设置T0初值(高8位50ms@12MHz)
                        CLR         TF0                                ;清除TF0标志
                        SETB         TR0                                ;T0开始计时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MOV         T2L,#0B0H                ;设置T2初值(低8位50ms@12MHz)
                        MOV         T2H,#03CH                ;设置T2初值(高8位50ms@12MHz)

                        SETB        EA                                ;CPU检测中断源(开总中断)

                        RET

;===========分离当前时间十位及个位数字子程序====================
TIME_NUM:
                        MOV                B,#10                        ;除数10
                        MOV                A,HOUR                        ;当前小时数
                        DIV                AB                                ;
                        MOV                R4,A                        ;商(十位数)放在R4
                        MOV                41H,B                        ;余数(个位数)放在41H
                        ACALL        MORSE_CODE                ;调用莫尔斯字符取模子程序,传递参数在R4,显示小时的十位数
                        MOV                R4,41H                        ;将个位数传给R4
                        ACALL        MORSE_CODE                ;调用莫尔斯字符取模子程序,传递参数在R4,显示小时的个位数

                        MOV                B,#10                        ;除数10
                        MOV                A,MIN                        ;当前分钟数
                        DIV                AB                                ;
                        MOV                R4,A                        ;商(十位数)放在R4
                        MOV                41H,B                        ;余数(个位数)放在41H
                        ACALL        MORSE_CODE                ;调用莫尔斯字符取模子程序,传递参数在R4,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MOV                R4,41H                        ;将个位数传给R4
                        ACALL        MORSE_CODE                ;调用莫尔斯字符取模子程序,传递参数在R4,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RET

;===========莫尔斯字符取模子程序=================================
MORSE_CODE:
                        MOV                DPTR,#MORSE_TABLE        ;莫尔斯电码数字转换表首地址
                        MOV                R7,#05H                        ;莫尔斯电码单个数字的信号个数
                        MOV                A,R4                        ;将需取模的单位数字(存于R4)送入累加器A
                        MOV                B,#05H                        ;莫尔斯电码单个数字的信号个数
                        MUL                AB                                ;要显示的莫尔斯电码数字查表地址偏移量
                        MOV                40H,A                        ;地址偏移量暂存40H
CATCH:
                        MOVC        A,@A+DPTR                ;要显示的莫尔斯电码数字的第i(i=1~5)个点或划的单位长度
                        MOV                B,#05H                        ;单位长度1t对应T2中断信号的倍数5
                        MUL                AB                                ;要显示的莫尔斯电码数字的第i个点或划对应T2中断响应的次数
                        MOV                R6,A                        ;将电码间隔时长对应的中断次数送入R6
                        ACALL        DISPLAY                        ;调用LED莫尔斯电码点或划显示子程序
                        INC                40H                                ;下一个莫尔斯电码点或划的地址偏移量
                        MOV                A,40H                        ;送地址偏移量至变址寄存器A
                        DJNZ        R7,CATCH                ;一个莫尔斯电码数字5个点或划是否完整取模,不满5次则继续
                        ACALL        SEVEN_DOT                ;调用数字之间间隔7t,在DISPLAY最后有1t,实际发6t

                        RET

;===========LED莫尔斯电码显示子程序============================
DISPLAY:
                        CLR                MORSE_LED                ;P5.5为低电平,LED导通点亮

                        ORL                IE2,#00000100B        ;T2开中断
                        ORL                AUXR,#00010000B        ;T2开始工作

                        CJNE        R6,#00H,$                ;T2中断数不足对应的电码要求时,原地等待

                        ANL                IE2,#11111011B        ;T2关中断
                        ANL                AUXR,#11101111B        ;T2停止工作

                        SETB        MORSE_LED                ;LED关断熄灭
                        MOV                R6,#10H                        ;将电码点或划之间间隔时长2t(2*250ms=10*50ms)对应的中断次数10送入R6

                        ORL                IE2,#04H                ;T2开中断
                        ORL                AUXR,#00010000B        ;T2开始工作

                        CJNE        R6,#00H,$                ;T2中断数不足对应的电码要求时,原地等待

                        ANL                IE2,#0FBH                ;T2关中断
                        ANL                AUXR,#11101111B        ;T2停止工作

                        RET

;===========LED熄灭6t时长子程序=================================
SEVEN_DOT:
                        SETB        MORSE_LED                ;LED关断熄灭
                        MOV                R6,#30                        ;将数字之间间隔7t-1t(6*250ms=30*50ms)对应的中断次数30送入R6

                        ORL                IE2,#04H                ;T2开中断
                        ORL                AUXR,#00010000B        ;T2开始工作

                        CJNE        R6,#00H,$                ;T2中断数不足对应的电码要求时,原地等待

                        ANL                IE2,#0FBH                ;T2关中断
                        ANL                AUXR,#11101111B        ;T2停止工作

                        RET

;===========T0中断服务程序(基础时钟)============================
T0_ISR:
                        PUSH        PSW                                ;保护现场
                        PUSH          ACC                                ;

                        DJNZ        R3,RETURN                ;T0中断计数是否到20次,未到则返回
                        MOV                R3,#20                        ;重新装入T0计数基值(每秒T0中断次数)

                        INC                SEC                                ;“second”单元增1
                        CJNE        SEC,#60,RETURN        ;是否到60秒,未到则返回
                        SETB        MIN_MARK                ;整分钟标志置1
                        MOV                SEC,#00H                ;计满60“秒”,“秒”单元清零

                        INC                MIN                                ;“minute”单元增1
                        CJNE        MIN,#60,RETURN        ;是否到60分,未到则返回
                        MOV                MIN,#00H                ;计满60“分”,“分”单元清零

                        INC                HOUR                        ;“hour”单元增1
                        CJNE        HOUR,#24,RETURN        ;是否到24hour,未到则返回
                        MOV                HOUR,#00H                ;计满24hour,“hour”单元清零

RETURN: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PSW

                        RETI

;===========T2中断服务程序(莫尔斯码时长控制)=========================
T2_ISR:
                        PUSH        PSW                                ;保护现场
                        PUSH          ACC                                ;

                        DEC                R6                                ;T2中断数减一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PSW
                        RETI

;===========莫尔斯电码/数字0~9转换表==================================
                ORG                01A0H
MORSE_TABLE:
                DB                3,3,3,3,3,1,3,3,3,3,1,1,3,3,3,1,1,1,3,3,1,1,1,1,3
                DB                1,1,1,1,1,3,1,1,1,1,3,3,1,1,1,3,3,3,1,1,3,3,3,3,1

                        END

用Keil 5编辑、编译、链接程序;用STC-ISP下载程序至洞洞板,并上电运行验证,程序运行无误。
    LED显示的MORSE码与时钟对应的数字无误,即MORSE_TABLE取码正确。
    系统电源由一节18650锂电池提供,LED熄灭实测电流为8.3mA,LED点亮实测电流为10.5mA。

    MORSE码表的数字部分:
       数字        MORSE码
        1          . _ _ _ _
        2          . . _ _ _
        3          . . . _ _
        4          . . . . _
        5          . . . . .
        6          _ . . . .
        7          _ _ . . .
        8          _ _ _ . .
        9          _ _ _ _ .
        0          _ _ _ _ _
    其中:
        .      点,一个时长基本单位t=250ms。
        _      划,3t=750ms。

        一个数字内部的点或划之间的时间间隔2t=500ms。
        数字与数字之间的时间间隔为7t=17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