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一款芯片的datasheet,AIP8563这个芯片怎么都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2021-01-10):
还有那个地址怎么使用,01H,02H,03H等,这些地址怎么理解?比如01H下面还有8bit,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又要怎样才能获取里面的数据?

网友A:
AIP8563是一种实时时钟IC,其控制字以字节为单位存储在8位寄存器中,总计16个。 00H,01H等是存储器的字节,每个字节有8位。 数据表应该阅读很多次才能理解。

网友B:
01H,02H,03H是寄存器的地址,数据是8位的,你要操作这个器件就必须对寄存器操作,对照datasheet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B:
寄存器的每位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参照datasheet

网友C:
IIC器件有两套地址,一个是器件地址,如0XA3,0XA2。一个是器件内部寄存器的地址,如0X01,0X02....,一个寄存器是一个字节,即8位二进制数,对于控制/状态寄存器,每一位有相应的定义,具体参见文档。时钟数据寄存器内部的数据是日历及时钟,主意数据格式,一般用压缩的BCD码,低四位是个位数,高四位是十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器件有两套地址,一个是器件地址,如0XA3,0XA2。一个是器件内部寄存器的地址,如0X01,0X02....,一个 ...

参考程序里面是有0xa2和0xa3,我用参考程序也读不了里面的数据,资料里也没有找到0xa2和0xa3的地址和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英文资料的方法:http://www.51hei.com/bbs/dpj-146389-1.html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P8563是一种实时时钟IC,其控制字以字节为单位存储在8位寄存器中,总计16个。 00H,01H等是存储器的字节 ...

就是想做一个实时时钟,但里面的数据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H,02H,03H是寄存器的地址,数据是8位的,你要操作这个器件就必须对寄存器操作,对照datasheet实现你想要 ...

感谢回复,datasheet看不懂

网友E:
这是全中文的数据手册呀,我大概看了一下,很好理解的呀
这个IC是使用IIC通讯的
你要先看一下IIC的操作方式,完全理解了再来看数据手册,那就好理解多了你说你没有看到0A2,那你看一下这段
看数据手册不是看小说,你猛的找一段看一下,然后就说不会看,这是不行的
看数据手册要从一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电气方面可以少看一点(如果你有单片机相关的模电和数电基础的话)
特别是通讯时序那一块,要认真的看:14-16页面,如果没有IIC方面知识的,你就得把这一段死记下来,理解了就差不多了
如果实在不能读写,那就检查一下硬件电路,SDA一定要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