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导BOM工具EDA_BOMHelper使用教程

楼主(2021-01-10):
1)参数设置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参数设置:

编辑PADS LOGIC原理图,元件属性保留6栏:
Class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
Material Code
Ordering Code
Value
手工编辑只需要填写Class和Value项。
Class可按照物料分类习惯进行分类,这个可以自定义,只要原理图中用到的物料都有合适的分类即可。
Value对应物料库中的Value(数值)一栏,EDA_BOMHelper工具采用模糊匹配规则。如果是100%全匹配,则只识别第一个搜索到的物料;如果不是100%匹配,则按照匹配度高低列出可选择的物料。
所以对于只有唯一物料的,就把完整物料型号写在Value项里。有替代料的物料,则将物料库中相应的几个物料的”数值”一栏写成一样,但原理图中的Value值稍微不同,比如”-"和”/”的区别。
在使用EDA_BOMHelper工具之前,先设置好元件分类、VX01(汇总编辑用)和LookUp(查表用)的对应参数。
并在LookUp的InDataBase功能项里设置好BOM模板和物料库的路径。
没有自动匹配完的物料,手工选择。
单击勾选和取消勾选,双击自动录入。被勾选的物料都会进入上方表格,并且双击的行作为主料,其他勾选的行为备用料。
因为自动匹配成功的只有一颗主料,所以有备用料的项,最好把原理图中的Value值格式改的跟《物料总表》中的"数值"项稍微不一样,这样就不会匹配完只有一颗料了。

教程下载:
软件由于51hei禁止上传,大家自行百度吧

网友A(2021-05-09):
altium能用吗?

网友B(2021-09-18):
可惜只有教程

网友C(2021-11-25):
EDA_BOMHelper工具 那裡可以下載到?

网友D:
EDA_BOMHelper工具 那裡可以下載到?
EDA_BOMHelper工具 那裡可以下載到?
EDA_BOMHelper工具 那裡可以下載到?
EDA_BOMHelper工具 那裡可以下載到?

网友E:
没有工具啊?

网友F(2022-02-08):
工具在哪下载?

网友G(2022-05-08):
下载下载看一下,能不能用

楼主(2022-07-06):
这个是收费软件,现在有新版本了,也许有新功能

网友H(2022-11-05):
只有教程

楼主(2023-10-11):
很久没登录论坛了,因为是收费软件,愿意用的人比较少。我是买的软件,作者没有公开免费版本。真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软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