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想要在串口1接收到的内容后加回车换行符号却实现不了

楼主(2021-01-11):
stc12c5a想要在串口1接收到的内容后加回车换行符号后由串口2发送出去却实现不了,有大佬能帮忙看看修改一下吗?初始学徒比较菜
#include<stc12c5a.h>

#define S2RI 0x01
#define S2TI 0x02
sbit RW=P1^7;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A;
    TL1 = TH1;
    TR1 = 1;
    EA =1;
    ES =1;

    S2CON = 0x50;
    BRT = 0xFA;
    AUXR = 0x10;
    IE2 =0x01;
}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RW=1;
    S2BUF=c;
    while(!(S2CON&S2TI));
    S2CON&=~S2TI;
                RW=0;
}
void uart1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UART_1SendOneByte(*s);
                s++;
  }
}
void uart2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UART_2SendOneByte(*s);
  s++;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600;y>0;y--);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delay(50);
    while(1)
    {

      if(flag1==1)
      {
        flag1=0;
        uart2SendStr(a);

      }
      if(flag2==1)
      {
        flag2=0;
        uart1SendStr(b);
      }
     }
}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a=SBUF;
                                        a+='\r';
                                        a+='\n';

        }
}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S2RI)
        {
          S2CON&=~S2RI;
          *b=S2BUF;
        }
}

695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A:
回车符0x0D,换行符0x0A,添加后发送即可。或者加 '\r'是回车符,'\n'是换行符。

网友B:
用我这个贴子的代码就行 多字节发送 带了 换行和回车 还支持软件复位
你是STC12 可能定时器寄存器需要修改一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楼主:
添加了,可能是添加的不对,实现不了

网友C:
*a没申请内存
a+=是对地址操作而不是字符串
a申请时要用数组或者malloc
调用时用下标形式或者string库函数

网友D:
把*a;定义成数组形式试一下, a[10];  a[0]  = SBUF;a[1] ='\r' ;a[2]  ='\n';a[3] = '\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