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TAG下载不了,用PA10 PA9串口可以下载

楼主(2021-01-11):
用立创画的,做出来JTAG无法下载,从CPU跳了线出来 用串口下载正常,做出来大佬帮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整了一晚上了 搞不了

pcb 图

网友A:
仿真器驱动正确安装没有?下载栏设置正确否?仔细看看。

网友B(2021-08-18):
你的管脚接错了,应该是PA13,PA14,PA15  PB3,PB4,这五个管脚

网友C:
选择ob-jink下载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