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m317 可调电源

楼主(2021-01-11):
  之前从τ 宝上买了一套可调电源套件不能用,
卖家呢不提供售后,自己也没找到问题,索性自己做一套吧。

变压器我用的2*9的最大输出18v,用的lm317t线性稳压模块。
焊接完了,还可以吧。
整体效果
防止短路上一层UV胶吧
小灯没电了借老婆的美甲灯用用
装盒
OK准备开机、
最小到4v因为电压表没接单独供电再小就不显示了

最大到22.5v

网友A:
用料少,电路也简单,不错,最好放个原理图。

网友B:
用317可调电源对于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源就没意义了。

网友C(2021-03-27):
LM2596 比这个LM317好太多了,支持3A大电流

网友D:
为啥没人自己搞大电流的?

网友E(2021-11-29):
这个变压器是开关电源里面拆除来的那种高频变压器吗?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F(2022-04-12):
一直在想,在这个基础上调流功能就是恒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