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不归零的问题

楼主(2021-01-11):
电子称在称量物品后,拿掉物品,显示不归零,需再次执行清零操作才可归零,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是传感器与外面接触的不够紧密的问题嘛?

网友A:
通常歸零的方式有几種,開機歸零,延時歸零,手動歸零。卸斗歸零。。
電子秤應該很少使用延時歸零,手動歸零居多,依應用環境而定,不知樓主什麽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歸零的方式有几種,開機歸零,延時歸零,手動歸零。卸斗歸零。。
電子秤應該很少使用延時歸零,手動歸 ...

是这样的,我是做一个500g的电子称,如果是手动归零的话,那么每次称量完物品之后都要进行手动归零码?另外您说的开机归零和卸斗归零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开机归零和手动归零正常,延时归零没可能一般有延时关机。
卸斗归零不正常查是否有机械或电子开关失灵如是主芯片坏了也有小概率。

网友C:
正常情况只需要开机归零就可以了。压力传感器本身有一个弹力系数,正常情况都可以恢复。除非称的西超出量程范围造成传感器物理形变。或者说系统电压不稳定产生的漂移。你可以看一些称完东西后拿掉东西时数据的变化情况。是从大到小变化还是在一定的范围跳动。如果是在一定的范围跳动就有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漂移。

网友D:
应该是系统机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只需要开机归零就可以了。压力传感器本身有一个弹力系数,正常情况都可以恢复。除非称的西超出量程 ...

好的,多谢您的指导

网友E:
里面的电解电容ESR阻值变大了,奇奇怪怪各种故障。换新的,马上就好。

网友F:
需要确认每次执行清零操作以后,再次称量同一物体得到的数据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的电解电容ESR阻值变大了,奇奇怪怪各种故障。换新的,马上就好。

您说的电解电容指的是哪里的电解电容?是传感器里面的吗?还是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确认每次执行清零操作以后,再次称量同一物体得到的数据是否一致

每次执行清零操作以后,再次称量同一物体得到的数据是一致的,这一点没有问题